楼主(2007-07-04):
我有台方正17的显示器故障是这样的:开机后不久场会缩小,可调整,调整好后也会,是什么问题啊
显示器

网友:
不清楚了,帮你顶一下

网友:
有条件刷一下MCU吧

网友:
查查场周围电容,再把场部份补焊一遍。

网友:
查查二次电源共电吧

网友:
你看看行场芯片的场幅调整电路,

网友A:
虚焊的可能性较大,加焊场电路及查偏转排插是否插紧。

网友:
是啊。开壳查虚焊吧。很简单的。

网友:
虚焊,我焊过了,你们说的我做了,就电容没换啊

网友:
你测一下变化前和变化后的场块的数据看有什么不同,再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场功的功电容更换一下,还有旁边的小电容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