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硕太克SL-75DRV4档C1关机一例!

楼主(2007-07-04):
今天接修一块主板,为硕太克SL-75DRV4,462针主板,标配A1600+ CPU
客户电话中陈述是加电后几秒就自动断电!
把CPU拿下来则可以加电,不出现断电现象!

当客户把机器拿来时,目测发现大小电容共鼓包21个,有的都漏液了!
当即更换电容,换完后上CPU测试!

档C1,自动断电,故障依然没有解决!
但很明显这不是电源保护,因为自动断电后,可以再次并多次加电.
开始按不过内存维修,测内存各测试点均正常,感到很挠头!

静下心来分析,当不上CPU时,可以正常加电,正常开关机,不出现断电现象
难道是CPU有问题?换了一块1500+CPU上去,故障依旧.
但是每个CPU都可以跑码到C1,问题还是内存相关,更换数根内存未果!
即然内存测试点都正常,分析可能是BIOS程序损坏导致

按照思路直接摘掉了BIOS芯片,直插式的.(这时摘掉就可以了,因为BIOS程序不参与工作了)
果真上CPU直接显示FF后,一直没有断电
看来BIOS程序不参与工作它就不断电,更加肯定了是BIOS程序的问题.

找到几个版本的BIOS,终于在第三次刷写成功后点亮主板,测机一直OK.

修后感:开机断电不一定就是电源保护.而且要大胆的尝试,大胆的分析,虽然修复过程并不复杂,但是花去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网友:
学习了。以后又多一思路

网友:
学习
     我觉如果电源有问题.通电一下就会断电.代码能跑到C1.就有可能是别的问题.内存,条件.或SMDA SMCL 或别的问题.

网友:
又学到一例经验,谢谢楼主,很奇怪,BIOS出问题,断电。中了  CIH病毒?

网友:
不错不错  又学到一点   我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柳暗花明又一招,招招都是经典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