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00主板内存供电引起CPU无复位

楼主(2007-07-04):
下午接修了一块ASUS的P4板,故障是点不亮,插上我的PT090诊断卡,开机,诊断卡不显示数码,再上假负载一测电压,供电,时钟都正常,复位电压低,只有0.6V左右,其实就是没复位,PCI什么的都复位正常,就是CPU没复位,我就查CPU复位相关电路,结果一无所获,先不管,检查一下,其他各点的电压后,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56V,晕,很显然供电MOS坏了,找了一个50N03换上去,一切OK。CPU复位电压上升到1.8V,复位正常了。

图2说明:这里内存2.5V供电MOS的S极电压是由G极决定的,G极控制MOS管的导通程度,而G极又由LM324运放控制,原MOS内阻增大,D极的3.3V电压无法在G极的控制下流向S极,从而导致S极电压降低(S极就是通到DDR槽第七脚,作为内存VDD 2.5V供电),MOS管可以用MF-47型机械表很直观的判断出好坏。

网友:
这个故障的起因是北桥没有工作,因为北桥工作所需的2.5V电压,与内存的工作电压是一路,也就是说,这个电压是由内存电压的管子提供的。所以如果这个电压不对,北桥缺少一路电压,当然不能正常的转换CPURST#了。

网友:
遇到过一些内存供电不正常北桥CPU不工作的
但是也遇到过一些内存供电不正常但是CPU北桥工作的
只不过不过内存而已
同样的芯片组

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芯片组基本一致的供电设计有的需要内存电压正常才能工作
而有的则只不过不过内存而已 但是还是跑码

网友:
有这么一回事~哇~好厉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