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 6Y 红绿块、固件修复技巧、SF方法

楼主(2007-07-04):
6e硬盘出现红绿块
方法一:排除固件问题,首先低格一遍,然后使用mhdd4.2和以上版本进行擦除,剩余坏道使用缺陷探测器收录。

方法二:直接用at里边的第四项,进行驱动器全盘测试修复。

固件修复技巧:

方法一:首先检测固件,分析那个磁头数据丢失,进行写入

方法二:固件损坏后,如果无法加载ldr文件的,采用热交换进入,然后回到第一种方法

两种型号的另类修复技巧:

不用设置安全模式,用同型号,不用任何代码相同,好盘进入程序后,电机停转,拆线路板,更换到坏盘,然后修复固件类损坏

sf方法:

目前因为pkr芯片组脱机流程需要在执行过程种操作,目前pci的可以实现,如果用另外的第三方工具成功率不高,没有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