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块,棕块太多去不掉,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7-04):
希捷7200转硬盘,前面40G绿块。棕块有几千个,红块5个,没有坏道,开机速度慢到让人无法忍耐,用MHDD扫了20多遍,一点作用没有,

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用MHDD的 ERASE有可能搞得好
还是不行的话就只能做SF了

网友:
SF是什么意思?我用DM清过零,低格过,MHDD用过[Erase WAITs]  也不行、

网友:
就是用PCK3K做SF,你这种情况,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问题是我没有PCK3K,用网上没卡的PCK3K行不行,另外SF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哇?

网友A:
没有PC3000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PC3000不行!

必须用带卡的那两种吗?

网友:
完了,我的硬盘全是红色和绿色,还有很多的棕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用带卡的那两种吗?

还有就是使用MHDD擦除,一两遍如果擦不掉的话,就说明色块不是MHDD能解决的
首先有使用PC3000检查固件

网友:
但是我修的那些没有返回50的,人工返回后用着还是正常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不回50的.我想知道这是个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着正常不能说明就没红绿啊,有了色块的盘很多都可用,事实上你拿这个在去卖,我看就不那么好卖了吧

呵呵
装在整机里卖

网友:
PC3000如何做SF ,我的ISAPC3000。U6的盘全盘红、绿、棕。

网友(2007-08-03):
如果坏道呈梯形状 有规律的排列 多半是磁头坏

网友:
SF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

网友:
这是固件坏了

用MHDD检查有很多花花绿绿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固件坏了。你查的时候看一下绿色和棕色出现有没有规律,如果有的话也可能是头有不行的,只有用PC3000砍头了。

网友:
对啊,我有PC3000也是不会用,不知道怎么做SF,建议作个如何做SF的专题,好让新手学习下,我的是845PCI  PC3000

网友:
SF是不是自校准???

网友:
张先生可以作下具体的步骤吗,你们说的专业,新手是看不懂的啊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红色、绿色、棕色分别代表什么呀?

网友:
上面有说卖PC3000的,怎么也没留个联系方式,希望看到后给个联系方式,我想买个PC3000

网友:
SF=selftest,就是自效准的意思

网友:
买一张PC3000卡真多钱...没钱真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