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修复焊死在主板上的BIOS的工具

楼主(2007-07-04):
RT

简单的说,就是把网上流传的那个“维修焊在主板上的BIOS的套件”稍做一下改进,将PLCC芯片插座的32个脚直接用导线连接到DIP插头上(参见附图),但目前碰到的问题是:

1、A型插座(针脚间距为标准的2.54MM)可以方便利用万能线路板进行焊接加工,但由于结构上的原因,无法与主板上的BIOS芯片良好的接触,故无法正常使用。

2、B型插座(表面焊接型 ,针脚间距为1.27MM),可以与芯片紧密接触(主要是指反向接触,即把插座“倒扣”在主板或显卡的BIOS芯片上),但无法使用万能线路板进行加工。。。。

故向坛中各位高人求助,你们平时碰到这种焊死在主板或显卡的BIOS,如果要维修(指里面的程序出了故障而不是硬件出了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的?

[ 本帖最后由 山地步兵 于 2007-7-4 22:00 编辑 ]

网友:
这样的话,有些就可以不用编程器啦

网友:
还是要用编程器的,因为你要有一个好的BIOS。

网友:
心在飞翔大哥你能不能将你说的“只需处理INIT#就可以了,只不过是需要动一些手脚罢了”解释一下?一直想做一个可就是不知在什么地方做手脚。

网友A:
好多老显卡和网卡的BIOS是DIP封装的,我们可以得用这个原理,做一个DIP转PLCC的东西,就可以啦.只要你知道针脚定义,虽然没编程器好用,但理论上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B:
看来我的一番心血算是白费啦,飞翔大哥的东东其实就是网上流传的那个“维修焊在主板上的BIOS的套件”的缩水版啊,那个东东有二个版本:
好一点的版本是通过一组逻辑元件(估计又是74之类的数字电路吧,这个俺不懂啦,详见http://www.cn029.com/article/119/142/2006/2006011911506.html)来控制上下芯片供电脚的通断,以实现“逻辑热插拔”(即不用真正的物理插拔芯片了);

次一点的就是用一个拔动开关来实现同样的功能了,不过据说失败率高那么一点点

而飞大哥的东东看看是最简单啦,不过还是得热插拔,而这正是我想避免的。

看看我做的半成品,不同样把两个插座反向互联么,当然我的目的是为了引出 32条引线而已,我可不想搞一堆的备用芯片来实现热插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老显卡和网卡的BIOS是DIP封装的,我们可以得用这个原理,做一个DIP转PLCC的东西,就可以啦.只要你知道针脚定义,虽然没编程器好用,但理论上应该可以用的

似乎不大可行啊,网卡据说只有8139C型网卡可以这么做,而且还得加焊4个点(因为网卡启动芯片一般用27C512,才28个脚),而数量更多 的8139D或3229网卡则没法这么做(前者没预留那缺少的四个焊点,后者干脆就没有网卡启动芯片);当然,听说INTEL的网卡上本身就是PLCC芯片的插座,但那种卡似乎不大常见。。。

我手工制做的那二个配适器就是一一对应的,而且有一个还是反向对应的呢(即PLCC芯片是反向插入插座的),这么做的好处 是拔出时不会伤到芯片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的一番心血算是白费啦,飞翔大哥的东东其实就是网上流传的那个“维修焊在主板上的BIOS的套件”的缩水版啊,那个东东有二个版本:
好一点的版本是通过一组逻辑元件(估计又是74之类的数字电路吧,这个俺不 ...

NONO,,和那个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东西需要开关,并需要割线的,而我这个什么都不用。

上面的座如果有BIOS,就从上座中的BIOS启动,如果没有,就从下座启动。

网友C:
还有就是,对于一个维修人员来,热插拔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对于一个维修人员来,热插拔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同上....没有必要找麻烦的,自添麻烦

网友:
飞翔兄,你的那个贴子怎么给关闭了啊,我想回复都回不了。。。

那个制作的原理能否详述一下下,俺这只菜鸟实在搞不明白啊

网友B:
呜呜 ,飞翔兄不理我,那位挺爱助人的“张先生”也不理我,看来这儿高人太多,都不愿回复兄弟这样的低级问题。。。。

那个双面对焊的芯片座,到底有几个针脚需要短路啊?是A、B两面的24、25脚(即总共有四个脚短接还仅仅是某一面的24、25脚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呜呜 ,飞翔兄不理我,那位挺爱助人的“张先生”也不理我,看来这儿高人太多,都不愿回复兄弟这样的低级问题。。。。

那个双面对焊的芯片座,到底有几个针脚需要短路啊?是A、B两面的24、25脚(即总共有四个脚 ...

他们这两天都很忙.你参看原帖,自己再实验一下,能成功的,比别人教收获更大.思路已经出来了,重在实践.(你做的那些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
大哥,俺不是专业人士或专职搞维修的,我手头连热风焊枪都没有,更别说更高端的工具了。万一试验失败,把主板上的好BIOS搞死了,我不惨了?

另外,这种BIOS芯片价格可不便宜啊,本地购置一块49LF004A价格得二十大洋,万一“烧心”,也不大合算吧。。。

飞翔兄的贴子我原原本本看了一下下,除了张先生简略地说了一下原理,还有N多的初哥在问类似我这样的问题,可就没有见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啊----到底哪几个脚该短接,这个问题不算太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对于一个维修人员来,热插拔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对于一个维修人员来,热插拔就像喝水一样简单..........顶

网友:
点数还没到,没法,阅读!

网友:
没人帮助,自顶,顶到哪天有高人出手 或俺这只菜鸟自己搞明白里面的窍门。。。。

昨天在网上找到一点点资料,明天把链接放上来,似乎BIOS芯片是有几只脚是用来控制芯片的读写的,不过貌似不是24、25脚,好像是22脚什么的。。。。。。

PS:这儿的高人似乎也太清高了点,其实只要千诉俺们这些菜鸟一下下,到底把哪块芯片的哪只脚短接就可以啦。。。。可你们似乎更愿意让我们自己再走一遍你们曾经走过的路。。。。。其实,我觉得这大可不必。。。

网友:
对于一个维修人员来,热插拔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哈....

网友:
其实飞翔 大哥那个是两个座焊在一起的……

网友:
这我知道啊,而且从图上看,是两个插座的24/25脚都焊在一起的,可就不知道其工作原理啊.为何这四个脚焊在一起后,是靠外侧的BIOS芯片起作用?

哪天有机会的话,真要依葫芦画瓢,先用DIP结构的芯片做个试验,看看那样做的结果是啥....

网友:
确实应该把原理说清楚
而且制作过程也说的不明不白
至少我也没怎么看明白

感谢张老师提醒
要不连24 25脚连在一起都没注意到
因为根本想不到这么重要的一点竟然没有任何说明

网友D:
还是要用到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用到编程器

对,而且另外要说明一下下,在此解决方案中,必须使用那种DIP插座的编程器,那种自带PLCC插座的并口编程器是不能用滴--------那种DIP假芯片插头无法插入.......

网友:
这个可以拿来刷BIOS吗?楼主搞好了卖个给我吧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至少可以提高维修效率(我知道各位高人玩热风枪比我用电烙铁还熟,可毕竟俺等菜鸟不想为修一个BIOS而去搞一堆的装备。。。)

那玩意儿目前还在试验中,主要是本地缺乏制作双面线路板的的机构与商家(其实有还是有的,不过我不太熟,所以价格有点离谱啦),所以比较费事。一旦有了合适的供应商,我能将单套产品成本降低至十元以下,我将在坛子里免费送上几套(学习专门网一个网友的做法http://forum.51nb.com/viewthread ... 2Bwq0551&page=3)

网友E:
我按飞翔兄的方法做了个……底下扣太松,要按在板上,能启动电脑,就是刷新不进,不知为何,座子焊得还行。一时火起,直接把板上的BIOS吹下来,再把一个座焊到板,搞掂……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在上海就好了,我是只会买设备不会鼓捣东西,

咱们俩很有互补性.

我离上海很进,经常见到上海人开私家车到苏州东山,西山采购水果,太湖三白什么的。

网友B:
我在苏州,有谁能帮兄弟一把,搞几块双面线路板啊。。。

还有啊,张老大,我给你发的短信收到没有啊?那四个脚并联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啊,能否解释一下下啊?

这两天几乎用GOOGLE找遍了网络,可都没发现PLCC芯片的25脚有啥用。。。(24脚的说明倒还是不少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按飞翔兄的方法做了个……底下扣太松,要按在板上,能启动电脑,就是刷新不进,不知为何,座子焊得还行。一时火起,直接把板上的BIOS吹下来,再把一个座焊到板,搞掂……正常开机。

大哥,你现在坛子里少数做过实际试验的人啦,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下试验过程啊。

1、能启动电脑,就说明那个双向插座起作用了。不知你所说的“刷新不进”是在没有拔下辅助芯片与插座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还是相反?

2、如何焊接PLCC插座?用的是哪一种插座---是表面封装的那种还是普通针脚的那类?最好拍张图片,让俺欣赏一下下。。

3、最好再分析一下你开始试验失败的原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E:
能启动进入DOS说明这个座子没问题的,当然是启动后把上面的BOIS拿掉后再刷。可能是板的问题,七彩虹的垃圾板,没有IDE口,及硬盘是NTFS格式,进入DOS不怎么行。其实我跟你一样是新手啊。第二问题是你没仔细看飞翔兄的原贴,两座对焊当然是用贴片式的座啦。搞几次后我直接把板上的BIOS吹下,把座焊上去,再把BIOS心片放上去,干净了,……PS:什么时候我去找别的板子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在苏州,有谁能帮兄弟一把,搞几块双面线路板啊。。。

还有啊,张老大,我给你发的短信收到没有啊?那四个脚并联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啊,能否解释一下下啊?

这两天几乎用GOOGLE找遍了网络,可都没发现PLC ...

你去赛格找,那里东西很多的。

网友E:
这个是我制作的BIOS座图片

刚好手头有相机,这个是我制作的BIOS座图片
三样东东合照:最左边的是板上的BIOS座及BIOS、右边的学着焊的BIOS座(两个座对焊)、最右边的是从板上吹下来的BIOS芯片……
第一张是正面,第二张是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去赛格找,那里东西很多的。

我的芯片插座就是塞格的,可PLCC插座的24.25脚并联的原理在那儿可是找不到的啦。如果张老大能简析一下该原理的话,兄弟不胜感激。。。

另外,莫非张老大也在苏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好手头有相机,这个是我制作的BIOS座图片
三样东东合照:最左边的是板上的BIOS座及BIOS、右边的学着焊的BIOS座(两个座对焊)、最右边的是从板上吹下来的BIOS芯片……
第一张是正面,第二张是反面。

=============================
好厉害的功夫啊(也许在你们这些焊接高手眼里,这些只能算是雕虫小技。。。),不过我还是不敢拿着我的粗头烙铁玩上一把,毕竟我的焊工水准差了点,那样做的结果失败率将达到九成以上。。。。。

不过兄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2----即你所谓的“无法刷新”BIOS是在什么状态下?当时有没有把那个插座及备用芯片拔下来啊?

网友:
可能与主板有关吧,七彩虹的就这样啦。晕.……这板连个BIOS座也省了,BIOS也很多BUG……

网友:
动动脑子,想想去如何选择INIT#。

我的提示至此为止。

网友:
昏 ,盼星星、等月亮 ,总算把老大等来啦,可你还是说半句、留半句,让人好郁闷啊。。。。。

我完全是个门外汉,对CHIP、IC 和线路板真的是一窍不通啊,可只想简单地完成一个设计方案---修复主板BIOS,再也不必动“刀(切断BIOS芯片的22脚)”使“枪”(热风焊枪)。。。

因此,我希望能有人能告诉我飞翔兄那没说完的半句话,让俺知道一下具体的工作原理,权当学习吧。。。。

另外,还是向在苏州的同行(更正确的说应该是专家们,俺可不是真正的电子玩家,俺 是客串的)求助,你们能帮我制作加工一点小批量的双面线路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启动进入DOS说明这个座子没问题的,当然是启动后把上面的BOIS拿掉后再刷。可能是板的问题,七彩虹的垃圾板,没有IDE口,及硬盘是NTFS格式,进入DOS不怎么行。其实我跟你一样是新手啊。第二问题是你没仔细看飞 ...

是啊是啊,这也是我专注于我的原始方案的原因------飞老大的方案是否实用,得建立在两个基础上,1、打开主板上对BIOS芯片的可刷写跳线(万一是老主板又没说明书的话,可能要麻烦点);2、主板上关于刷写 BIOS的电路没有问题;

而我的那个方案一旦付诸于实施,则避开了这两个问题,只要BIOS芯片没有物理损坏,就应该一刷就灵。

可兄弟你的问题很蹊跷啊,既然焊了个座子就能刷,那么以前不加座的时候也应该行啊?

顺便问俩问题,1、如果没有IDE口的话,那么光驱也只能用SATA的了?  2、你在没加BIOS插座前,是用啥方法刷BIOS的(指刷新环境,是DOS还是WINXP)?

网友:
发几个图,顺便说明一下制作细节,以防误导比我更菜的兄弟.....

网友:
再发一张节点详图,各位仔细看一下,最左面与最右面的插座的弹性触点是否比当中插座的触点更容易接触PLCC芯片的针脚?

因此,在购买芯片插座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正/反两方面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怎么回事啊.怎么看到附件啊??

网友:
我一直在想做这个...只是我的主板维修技术还不行我才没动手做..
因为我把我的GIGA主板的BIOS刷坏啦.....

网友:
这是三个插座的详图,各位发现没有,最右侧的插座弹簧片最容易接触到芯片脚,最左面的也凑合,而中间的那种插座因塑料凸出的缘故,与反向倒插的PLCC芯片无法良好接触。。。。

网友:
果然 。 。是高手~~~

网友(2007-08-16):
热插拔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网友:
飞线真多啊。哈哈。。。。

网友:
我是初级会员,BISO的取下的方法到底是什么,BISO是塑料包起的,用热风枪怎么取??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下来不行吗?

网友(2008-04-04):
楼主的东西已经象蜘蛛网了  祝你成功哦

网友:
你没仔细看吧,有两种的一种是带座的,可以用专用的拨起器来拿出来,还有一种是不带座的,直接焊在主板上了,可以用风枪吹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