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只显示F7

楼主(2007-07-04):
前天初发一帖,没说清楚,现在重发并会个草图,请高手分析。
  一块p4vmm2主板,按开机开关后除风扇转,屏幕上无显示,DEBUG测试卡不走字(我这测试卡在所有电脑主板上开机就显示F7不知正常否,请大侠不吝指教),好像CPU没有工作。内存和cpu都在其它机器上试过是好的,
测量了电压有12V、5V、3.3V、2.5V、1.7V和1.25V。因无图纸,不知应该有些什么电压及应该多少电压。测量cpu所有针脚的电压都是1.5V左右?
  按重启按钮测试卡上重启灯要闪动,开机后(实际上只能说是主板通了电)长按开关机按钮也可以关机。
  自认为好像是南桥或其外围有问题,南桥边的晶振只有0.3V电压左右(但我测一台其它正常工作的电脑主板也是这个电压呀!),想检测南桥的电压可找不到测量的地方,也不知它有几个电压,该是多少?
没有发现主板上任何一个电解电容有鼓包、漏液现象;也没发现主板上有任何断线、虚焊及烧坏元件。
  所有集成电路温度正常(有温度,不汤手)。
  CMOS清过零。
  南桥是VT8235,北桥被散热器遮盖了,BIOS是AMIBIOS,型号也被标签遮盖了。
  请高手指点。
先谢谢了!
(后来才知道,我级别不到传不上图,遗憾,并说明。)

网友:
你换张测试卡  在看哈  你测试卡有个灯在闪没得

网友:
谢谢二楼大师

  测试卡BIOS灯在启动或重启晨闪一下就不闪了。重启时卡上重启灯也要闪的,我这卡用在正常机器上也是这些数字开始,不是一般人所说的FF或00,可以此卡只能是个参考了。
  请继续指点。
谢谢!

网友:
洗一下北桥,不行就杀一个.

网友:
谢谢 #4 断箭 的帖子

我是初学者,我的北桥是散热器粘在上面的,怎么浩然呀,如果撬开是用水或酒精用牙刷能洗?“杀一个”是换一个吗,不懂这个术语呀,请勿见笑。如果真的要换北桥,可能只有放弃修理,因为我即没有这个技术,又没有这些设备和材料。
     能否告诉我这个北桥怎样检查吗?由于散热器遮盖,连它的真面目我都不知道,当然也就不知道型号了。
      我今天在上个图,你帮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的内存槽类型及数目  2 DDR266 DIMM,2 PC133 SDRAM DIMM  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着重内存的跳线或用单条挨个试呀   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先从简单的试起

网友:
北桥供电管查查看呀

网友:
谢谢 #6 开心傻 的帖子

内存单条、更换都试过,跳线没有动的,看来不想复杂,事实上有些复杂了。

网友(2007-08-03):
清coms,然后换内存,看一下反映在查北桥供电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试过,只是北桥不知是谁供电,但也可能查了的(有可能撞上的),电压无大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