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风枪加焊台.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07-07-04):
想买个二合一的.又想买单个的.哪一种好点?
不知哪种好.我偶刚学的.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单个的,,安泰信或快克。

网友:
单的是比多的好,真的,钱的教训!!!!!!!!!!

网友(2007-09-02):
热风拆焊台--从型号辨性能
850(普通型)
850+(升级版本)
850 B(经济型)
850 A(进口白光芯及风泵)
850 D(数显)
8502(二合一)
850 DB (数显,经济型)
850 A+ (进口配件,改进型)

         根据上面的方法,组合的判断:如  DB (数显,经济型), A+ (进口配件,改进型),
带B是经济型的,便宜一些,质量就差了。安泰信850 B和850是有区别的,一般尾数加B的都是经济型的,用料和850是有区别的,当然价格也很便宜,850 B的只要200多元,850的就要比850B的贵100多元。买852D 安泰信的这个型号吧,我就一直在用,温度和风量控制很准的,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