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大:我的内存刷SPD刷坏了!

楼主(2007-07-04):
大大:我的内存刷SPD刷坏了!有什么办法恢复?

网友:
原先没有保存吗?刷之前一定要保存原先的内容啊,切记!
现在只能找相同的规格的重刷一次了

网友:
有。那怎么办?现在那条刷坏的启动不了。DDDDD的叫,我怎样才刷回去。

网友:
唉,你不说你条子的详细型号参数,叫别人怎么帮你哟。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多少M容量?256M还是512M?用的是什么颗粒?单面还是双面? 几颗粒的?单颗粒的容量是多少?位宽是多少?这些你要提供给大家,才能帮你找到SPD文件呀。

网友:
对不起!这个我不会所以没说。内存的牌子是
(金士顿1GM/667镁光D9颗粒)2面一共16颗。
现在是一开机就DDDDDDD的叫!多谢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多少M容量?256M还是512M?用的是什么颗粒?单面还是双面? 几颗粒的?单颗粒的容量是多少?位宽是多少?这些你要提供给大家,才能帮你找到SPD文件呀。

SPD文件我有呀!保存下来的,但不知到如何恢复?

网友A:
你是用这个软件:ThaiphoonBurner3.0  刷的吗? 要是的话就用一条好条插第一槽,看能不能带起来进入系统之后用ThaiphoonBurner3.0刷回去,要是不能用好条带进入系统就先用好的条子开机进入,而后看准方向,两手平稳的把刷黑的那条插上去,用ThaiphoonBurner3.0这软件可以刷回去。操作我想你应该是会了,只是热插拔要小心再小心。手别发抖哦~不然插歪了就烧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这个软件:ThaiphoonBurner3.0  刷的吗? 要是的话就用一条好条插第一槽,看能不能带起来进入系统之后用ThaiphoonBurner3.0刷回去,要是不能用好条带进入系统就先用好的条子开机进入,而后看准方向,两手 ...

不能用好条带进入系统,只能用好的内存启动以后再用坏内存的插到51插槽(好的在50插槽是吗?)但是我在刷坏的SPD刷不进去。以前我是刷完一条再关机刷另外一条的。怎样才可以2条插再电脑上刷?

网友:
多谢大家我的内存修复了。

网友A:
首先恭喜你恢复了内存SPD , 再说你是怎么刷好的呢?说来共享一下经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你恢复了内存SPD , 再说你是怎么刷好的呢?说来共享一下经验嘛。

看了(整天当机乍办 )这位大哥的教材(刷SPD技巧)跟着他说的,加一点勇气。再加各位的帮助,小弟我终于把刷坏的SPD刷好了,多谢大家,多谢张先生。

网友:
楼主请谈谈你是如何刷成功的呢?

网友:
你怎么不说你是用哪个方法刷成功的?让我们也学习一下经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