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nec v720显示器 crt 屏幕时不时出现几条黑色跳 ...
新手求助 nec v720显示器 crt 屏幕时不时出现几条黑色跳动横线

楼主(2007-07-04):
有时伴随着 上下2边 被压缩 中间正常 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谢谢先
显示器
横线
求助

网友:
查场扫描电路.仔细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同意楼上朋友的建议,好好检查场扫描电路,虚焊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场输出插针的焊盘是否有虚焊,场输出电容是否变值?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继续调试中....

网友:
查场扫描电路.仔细看看有没有虚焊大多数是这样的!~!!

网友:
加焊遍了 结果变成一条亮线了 晕....

网友:
哈哈,不会吧,加个焊不会加到这个地步吧

网友:
那场IC是不是"TDA4866"? 补焊时有没有放过电呐??

网友:
是4866 没放电.....

网友(2007-11-23):
是的只能查场扫描电路.仔细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
是的好好检查场扫描电路,虚焊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
场输出插针的焊盘是否有虚焊,场输出电容是否变值?
全部补道焊!!!!

网友:
楼主一定是没放电就焊了吧,有几个型号的场块很容易坏的,
特别是TDA4866 我都曾经焊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