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基础 怎么修主板

楼主(2007-07-05):
对于模拟电子电路 我可以精确计算电路 普通的三极管 二极观管 电容 电感 电阻 组成的电子电路都能看懂
可就不知道坏的组件在哪?
我新来的 很多都看不见
怎么学呀

网友:
你说你只有一把十字螺丝刀,那可以说你在维修方面缺乏实践,修理是实践性很强的一个职业,没有实践一切都是空的。
关于修板,你看过多少芯片集的资料,维修的资料?你自己能在网上找到这些资料吗?

看了你的帖子知道你过去物理学得不错,但那是书本上的东西,物理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忘掉的。
就物理而言,还分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的。
问几个常识性问题:
我不知道你物理学的四大支柱都了解和精通哪些?
对现代物理最热门知道多少?
在那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再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基尔霍夫都有那些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

在集总参数电路中电流、电压要受到两种约束   ,因为电路元件之间的互连必然迫使诸元件中的电流之间和诸元件上的电压之间有联系或者说约束,体现这种约束的是基尔霍夫定律。
(1)        基尔霍夫第一定律

第一定律又称基尔霍夫电流定律,简记为KCL,是电流的连续性在集总参数电路上的体现,其物理背景是电荷守恒公理。
KCL的第一种陈述:对于任一集总电路中的任一节点,在任一时刻,流出(或流进)该节点的所有支路电流的代数和为零。
KCL的第二种陈述:对于任一集总电路中的任一闭合面,在任一时刻,通过该闭合面的所有支路电流的代数和等于零。
注:如果规定参考方向向着节点的电流取正号,则背着节点的就取负号。同样,如果规定流入闭合面的电流取正号,则流出闭合面的电流就取负号。

(2) 基尔霍夫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又称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简记为KVL,是电场为位场时电位的单值性在集总参数电路上的体现,其物理背景是能量守恒公理。
KVL可表述为对于任一集总电路中的任一回路,在任一时刻,沿着该回路的所有支路电压降的代数和为零。

注:应用时应指定回路的循行(绕行)方向,当支路电压的参考方向与回路的循行方向相一致时,此电压取正号,反之则取负号。

    基尔霍夫(Gustav Robert Kirchhoff,1824~1887)德国物理学家。1824年3月12日生于柯尼斯堡;1847年毕业于柯尼斯堡大学;1848年起在柏林大学任教;1850~1854年在布累斯劳大学任临时教授;1854~1875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874年起为柏林科学院院士;1875年重回柏林大学任理论物理学教授直到1887年10月17日在柏林逝世。
    基尔霍夫的中学成绩一向名列前茅,毕业后成功考上著名的柯尼斯堡大学。当时正是电器技术迅速发展的年代,许多科学家都在为解决复杂电路的问题而伤脑筋。在法国数学物理学派思想的影响下,年纪仅有 21 岁的基尔霍夫根据欧姆的工作,建立了物理学上意义重大的两个以他为名的电路定律(第一电路定律指出在电路的结点上,电流的代数和为零;第二电路定律指出沿一闭合回路电势变化的代数和为零)。 对电路理论作出了显著成绩。大学毕业后,他又着手把电势概念推广到稳恒电路。长期以来,电势与电压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为一谈,当时都称为“电张力”。基尔霍夫明确区分了这两个概念,同时又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1859年,他把食盐投人火焰,得到了强烈的钠亮线。如果再让阳光通过这一火焰投射到棱镜上,当阳光较弱时钠亮线依然存在,当太阳光强超过某一强度时,亮线消失,在同一位置出现暗线。他从热力学角度对光的辐射与吸收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了能够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他引人辐射本领、吸收本领、黑体等概念,从而建立了热辐射定律。这项工作成为量子论诞生的契机。他大胆提出假设:太阳光谱中的暗线,是元素吸收的结果,该元素能够辐射与暗线同一波长的亮线。应用这一原理于天体,就能确定外层空间的化学元素含量与分布。他用这一方法研究了太阳的组成,发现太阳所含元素与地球上的若干元素相同,促使天体物理学得到发展。
  他还讨论了电报信号沿圆形截面导线的扰动;对惠更斯-菲涅耳原理给出更严格的数学证明。
在光谱研究中,他与本生合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光谱分析,采用这一新方法,发现了两种新元素铯(1860年)和铷(1861年)。

光谱信息:夫琅和费、本生和基尔霍夫
http://www.qiji.cn/drupal/node/7452
读书教学四十年(杨振宁)
http://www.rwfd.fudan.edu.cn/article.php?id=20115

网友:
张老师在大学是教物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