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8208D -2合1焊台

楼主(2007-07-05):
由于一直想要个焊台,于是到处找相关资料,而且讲求的是性能不能太差,价格不可以太高,实用就好,毕竟是入门工具吗,不要太好,最近看到一个产品,8208D数显大功率焊台(论坛上有用它做BGA的),牌子只有三剑SWORD,赛克SAIKE的,大家看看怎么样,哪个牌子质量好点?

网友:
SAIK贵点,是8205和936的合体?

网友: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我个人感觉 赛克SAIKE的  比较好点 我用了一年多了 感觉挺顺手的
就是烙铁头不怎么好,换个好点的就行了

网友:
是SAIK贵点,那个牌子的便宜30多块

网友:
俺刚买了一个安泰信8502D的,不过不带数显……

网友:
二合一的一般都不好,我买的高迪850的垃圾还用的可以。

网友:
这种风枪用来BGA不错,但拆SMD的IC太慢了.

网友:
刚进来,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多少米?
我要买个能做BGA的,不知道最低大概几米?

网友:
ATTEN的8305好像要640左右,说是专门为做BGA设计的~~汗~

网友:
要吗焊台啊,一只烙铁搞定

网友:
正在购买中,觉得质量一般,用了一个小时出了点问题,正在换机,,,,郁闷
不过感觉不错,拆内存芯片用最大风量还可以,(第一次用这类东西,不可做参考,呵呵)

网友:
新手呀,学习中呢,,,,加分,呵呵

网友:
我想用风枪用来BGA和拆SMD的IC,那一个好

网友:
一般不要买二合一的

网友:
今天刚到了个8305,感觉没有像版主说的那么难使。拆MOS管也还可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拆BGA比850好太多了~,300度左右,很容易就拆下来了,焊盘完好.

网友:
我也想 买~淘宝上赛克SAIKE也不贵

网友:
呵呵,2喝1的经济实惠啊,口袋不宽裕

网友:
搞不清楚

有点不明白,所谓的好不好是指什么,这么多牌子都有些什么区别,

网友:
买个作BGA的

网友:
我买的是850   936分体的
唉,新手呀,装备慢慢攒。。。

网友:
又学到不少新东西哦!!!

网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2007-09-02):
看到这个2合1我就郁闷,刚买来没多久就烧掉了(是着火的那那种烧法...).原因是电机生锈卡死,温度过高,而手柄内的塑料又不耐高温.后来把控制器打开一看~~控制电路板都是旧的,而且里面线路烧断了好几条是用飞线来接的,板上胶水打的到处都是,线路板工艺非常的差.买了一个旧的换新壳的2合1焊台....用着用着还着火了...郁闷.

网友:
还可以用了半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