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换板的郁闷..求教

楼主(2007-07-05):
  这两天一直在郁闷中度过,前天换了个板DDR256 频率是333外频 换好后测试下好了 结果客户用了一天回来了 我检查了下 SPD信息块坏了 换了个 刷了BOSS结果 在有的机器上进游戏死机蓝屏  在有的主扳 上 没事 问下隐居的高手 是不是信息块的毛病 应为我换的不是原来型号的  我随便找了个SD上的换上了 呵呵 高手指点下

网友(2007-08-25):
应该还是SPD没换好或没刷好!

网友:
換刷別的spd 試試

网友:
估计还是SPD的问题
如果不想刷SPD可以考虑在CMOS自己手动设置时序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