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方正集成显卡一块

楼主(2007-07-05):
一家电脑公司拿来一块品版机主板,方正的,845。拿过来说是点不亮,粗略的一看,主板上面很多的煤,我想一定是哪个煤矿上用的电脑。一个75232表面有一个小洞,取下,上假负载开机,测各电压正常,上CPU跑带码,到25,不走,插上显示器不亮,因为这是集成显卡的,到25我想是此桥到VGA这里的出问题,测VGA的测试点有一电压没有,跑线路到一个电感,二极档,测不通,取下换上一个,开机测电压,正常,插上显示器,点亮,故障原因,VGA到此桥的一个小电阻开路。

网友:
到底是电感还是电阻啊?

网友:
反正是线路开路了...学习了.碰到过断线的,但不是RGB和行场的线,其他线断了一样会引起不能显示

网友:
是电感阿,在信号线VGA到北桥之间会有小感,它们会坏,在线可以测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