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07-07-05):
昂达NF4TS主板,长时间不开机点开机键不能启动,点重启键可以启动.一但机器启动后,关机再点开机键又能开机.我把内存,硬盘,等都更换过都没有办法排除问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CPU有问题了,换一个吧。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有漏电现象!重点考虑时钟这块

网友:
谢谢

目前这块主板还在我手上,我想找到原因就拿去批发商那换,不然他们不给换.多谢大家的帮忙,我也想试着学学维修方面的知识,请大家多给建议.具体的测法我也不懂,实在不行就去找人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