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GPU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吗

楼主(2007-07-05):
 先卡的GPU坏没坏 是不是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啊  我有时就量  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网友:
可以的,可以测出来的是空焊、短路!用二极管档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
可以..测金手指AD线

网友(2007-08-06):
同间楼上的意见。

网友:
我一般按照AGP的AD线来测量
可能还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同间楼上的意见.谢谢

网友:
有没AGP金手指的引脚图啊,还有相关引脚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
从AGP测
从显存测(阻值不对要割线判断是GPU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不过一般都不需要打阻值就差不多判断GPU不良了~

网友:
怎么从金手指测AGP啊?那位老大能具体说说啊~~~谢谢

网友(2007-09-05):
学了不少经验 先谢了

网友:
是测阻值,为什么叫打阻值!!!

网友(2007-10-17):
各位可以讲下如何测吗?讲详细点

网友:
GPU这类一般 检测AD线  打阻值!

网友:
哪位老师可以祥细说一下显卡的维修吗?

网友:
量金手指的阻值可以量的出来

网友:
GPU这类一般 检测AD线

网友:
得先找一个引脚的说明图看看了

网友:
学习,,,受益匪浅。。就是看的不大明白。。努力ing。。。

网友(2007-12-10):
这个目前想对我来说深奥了点,以后慢慢再学习

网友:
有没有那位师父讲一下打阻值时表笔指向的点啊?

网友:
显卡这一块还是不太懂哟,路过学习了!!!!!!!!!

网友(2008-01-13):
今天又学了一招,哪位师傅能发个agp金手指 的定义吗?不知道金手指上哪个是ad线啊,阻值在多少是正常呢,我问新手,来学习,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2008-02-13):
各位可以讲下如何测吗?讲详细

网友:
我也是新人,我也向知道怎样测量,请大虾们讲下!谢了!

网友(2008-04-07):
学了不少经验 先谢了 :P

网友:
应该是红笔接地 黑笔接AD线来测的

网友:
GPU 一般都是打阻值  AGP 的两面都要打, PCI-E的只打正面

网友:
万用表既然说了是万用,功能还是比较多的,你可以找个好的显卡,一对一的比较阻值,这种方法对很多元件配件都有效,我前两天就用两跟内存,然后测阻值来比较,修好一根有坏颗粒的内存,我修显示器有一次,开始怎么搞也搞不好,因为没有图纸,恰好该显示器是夫妻吵架砸掉了一块的,于是在朋友那里是借了台一样的显示器来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真是学习的好地方!!!!
感觉很是专业!
好好学!!!

网友:
插槽的定义是一样的阻值可以量的出来

网友:
一只针对地,一只针对着金手指,
万用表打到电阻档进行测量,
看看是否有变值.

网友:
测G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首要的是要明确各角的定义。再下手测量!!!和正常的阻值相比就行了。好坏自然大白于面前!!!

网友:
有点复杂!

万用表那一档 阻值是多少!?

有图文说明最好!
多谢!

网友:
学习中!又知道了一点!很好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