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E2004板子上的HIP6602BCB是什么芯片--已解决!

楼主(2007-07-05):
CPU供电场管旁边的HIP6602BOB这个是什么芯片?
是VID芯片吗?
原先这板子的CPU供电场管有输入12V电压,但有时输出电压不稳定,有时无输出,三组全是这样,不可能三组场管全坏掉吧?
开机量这管子的第3和6脚为0电压。从一技嘉废板上拆相同型号的芯片换上去,结果场管根本无电压输入也无输出了,难道换上去的管子是坏的?
本人手头还有另一管子,型号:HIP6302CB,能代换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再注明一点:
这板子原先是上CPU,复位灯长亮,上负载复位正常。换过CPU也是如此。
刚刚把原先的HIP6602BOB换上去了,恢复到老样子,郁闷,又是无电压输出

网友A:
6302是总IC,6602是驱动2相供点的电源IC,CPU无输出就对地打所有上下MOS管的G级阻值,测所有G级电压...如果有异常就查线路,最后换掉坏的配件

网友:
可能是12进线的电路上有东西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02是总IC,6602是驱动2相供点的电源IC,CPU无输出就对地打所有上下MOS管的G级阻值,测所有G级电压...如果有异常就查线路,最后换掉坏的配件

是不是要去测这场管的G级就可以了?对地的阻值?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是吧。应该三组的值是差不多的吧
还有个,上CPU复位灯长亮跟这个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HIP6602BCB吧.BOB我没见过

网友:
呵,有可能的,上面的字符印得看不大清楚哦。

网友:
3楼的老兄,场管的输出电压应该由电源IC控制的吧,如果场管的G级没有输入控制电压的话,那S级应该没有输出电压给CPU的。
现在是,上CPU,三组的G级全都没有控制电压输入,复位灯常亮。上负载,有电压输出,复位灯正常,但是也不能正常开机。
那么HIP6602BCB是电源控制IC,那么它的12V工作电压是有的,照理说应该就正常了呀。
还有个就是VID,我不知是哪个芯片了,这个应该也比较重要的。
提供电路旁边还有一ISL6556BCB芯片,这个是不是就是VID芯片啊?

网友:
首先养成一个习惯,测全板电压,很多板设计是只要有一组电压有问题,就不能发出CPU VCORE.所以有时候其他电压不正常也会导致无CPU 电压
排除其他地方电压不正常,还是无电压输入G极的话,重点查电源I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即:电源IC 12V或5V供电有没问题,没问题就换IC

网友:
现在已把HIP6602BCB和ISL6556BCB,都换了,还是老样子。
AGP槽左面第2和3位置,只有5.2V电压,阻值卡上标的是12V。其它地方除了CPU供电外,都正常。
原先整个ISL6556BCB都没有电压,查过IO资料,第26脚VCC应该有5V的,换了之后这个IC已正常,但是CPU供电场管还是没有电压输出,也就是G级仍无控制电压输入。
论坛里有人说,这种情况跟IO也有关系?

网友:
GA的板最容易坏的地方测试了吗?
内存供电管和VDDQ供电管...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是新手,不知道技嘉还有什么通病的,呵
内存供电用的是9916H的管子,电压分别是:3.02V、3.86V、2.5V
内存插槽左边有一15N03H的管子,电压分别是:3.33V、3.81V、1.78V
你刚才说的AGP的VDDQ测出来是:1.68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不知道参数值是多少)
PCI槽上的VCC有5.2V高,同时PCI槽无复位电压(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直常亮)

网友:
主板坏了还在不,帮帮我啊?

网友:
再问下,一般G级的控制电压为多少伏?

网友:
刚刚换了跟G级相通的HIP66芯片,但是没有效果。该管子哪只脚是工作电压输入脚啊
为什么上负载能有控制电压输出,然后场管也有电压输出。
一上CPU就没有控制电压,场管也没有电压了。
郁闷中

网友:
ISL6556BCB测量出来的电压值:
0      -1  OVP        FS        28-1.25
0      -2  PG00D     EN       27-0.05
0.09 -3  VID4        VCC     26-5.12
3.08 -4  VID3       PWM4   25-5.12
3.29 -5  VID2       ISEN4   24-0.38
0.09 -6  VID1       ISEN2   23-0
3.29 -7  VID0       PWM2   22-2.45
3.32 -8  VID12.5   PWM1  21-2.45
0      -9  OFS        ISEN1   20-0.01
0.20 -10 TCOMP  ISEN3   19-0
0      -11 REF      PWM3   18-2.49
0      -12 FB        GND     17-0
4.53 -13 COMP   RGND   16-0
0.22 -14 VDIFF   VSEN   15-0.09

网友:
帮不了你什么,发两份图纸是你的板上的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还是想你能指导下我的维修思路

网友:
MOSFET的驱动IC

网友:
场管旁边的三个IC全都换过了,情况没什么好转啊。

网友:
怎么办,各达人帮帮忙吧,谢了

网友:
换一下PWM主控制芯片的VCC滤波电容
还有FB的小电阻与电容

网友:
刚刚换了ISL6556BCB的27脚的电阻,尤其是26脚的电容后,主板上就没12V电压了。供电场管没12V,连ATX电源也没有了。但这电源是好的。
先前这个ISL6556BCB也是这样子。后来换了个好的上去,才恢复正常。现在想不到又这样了。是不是哪里有短路或是什么问题,导致这个IC烧掉?
郁闷的是CPU散热器的风扇能转动。

网友:
一块技嘉GA-8IE2004 845主板。现在故障是上CPU,CPU场管G级无控制电压及输出电压(有输入12V电压)。上负载测试就有。
已换掉 HIP6602BCB、ISL6556BCB、HIP66和IT8712F-A(IO),与ISL6556BCB的第4-7VID脚相连的102排阻也已更换。仍没有任何的好转。
现怀疑是VID电路有问题。在《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一书中的VID电路识别原理图上,电源IC的VID脚就与一排阻相连而以,无其它元件啊。测量过该IC的VID脚,一路与IO相连,一路与102排阻相连再连到CPU插座上。
现已山穷水尽了,是否还有什么芯片控制VID电压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小弟不才!

网友:
刚刚更换了CPU插座旁边一“JA”的三极管,现CPU供电场管恢复供电,诊断卡能跑码了,但是经常跑A6、A7、C3等。
继续研究中.......

网友:
哎,修块板可真不容易啊,累死人了

网友:
没办法,有时候修好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只能再继续下去

网友:
学到了不少东西,请问高手,场管的G极是不是固定的,用不用来量G极

网友:
今天继续对这块顽固的主板进行拷打,结合论坛上各位的不同意见,晚上终于有了结果,先说说恢复CPU供电之后的动作吧。
之前CPU没有供电的,换了三极管后有了供电。但有了供电,诊断卡跑A7、C3、A6等,后来固定在A7。按照A7的方法,先后换了IO,BIOS也换了,还是不见好转。在今天晚上的努力下,终于感化了这块主板,多次挤压CPU座,使得代码不断的跳变下去,屏幕上有了显示
现在已经不跳A7了,都能正常有显示,不过这个虚焊应该还没有解决的。
等待设备处理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