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信号耦合电容的代换方法?

楼主(2007-07-05):
1、求信号耦合电容的代换方法
2、无极性铝电解电容能用有极性的代换吗,为什么?

网友:
可以,就是要2个有极性串起来带换,注意负接负,如果一理由太多

网友:
两个相同容量的电容串联,总容量是原来的1/2。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呀
直接原值代换呀

网友:
个人认为不可以,应为换个有极性电容后过不了多久又会大肚子,我修了好多显示器的都一样,电视机也是.如果想好一点的话用无极性的,想过一阵子又有钱收的话用有极性的.呵呵.

网友:
有关电容的资料上说的是,两个有极性的电容按照同极相连接的方法串起来就是一个无极性的电容,电容串联后的容量的计算方法与电阻并联的计算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