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07-07-05):
今日修到硕泰克845GL一块,故障为开机不跑码显C0(乱码),上假负载检测CPU工作条件都正常,刷BIOS无效。压CPU重启无果。更换8712IO故障依旧。而后加焊座子故障排除!此案例本无其他特别之处,关键是我第一次加焊座子,居然好使了!希望给大家有帮助!

会员84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加焊CPU座子吧??

网友:
打了CPU的AD阻值么?

网友:
阻值没打,我是第一代的假负载,都是自己做的,只做了几个AD线测试无异。478的MPGA封装多出虚焊,如修到无思路了,不妨一试!

网友:
请楼主讲下具体加焊方法好吗?

网友:
楼上,相关方法论坛多的是,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修到硕泰克845GL一块,故障为开机不跑码显C0(乱码),上假负载检测CPU工作条件都正常,刷BIOS无效。压CPU重启无果。更换8712IO故障依旧。而后加焊座子故障排除!此案例本无其他特别之处,关键是我第一次加 ...

C0应该不是乱码吧!~

网友:
硕泰克很多虚汗的
这种板子都被我下了南桥卖掉了

网友:
cpu假负载也可以自己做,怎么做,能介绍介绍吗?

网友:
加焊CPU座
要小心 注意温度的控制

网友(2007-08-16):
加焊CPU座!通病。//

网友(2007-10-05):
好象很危险,但也学习了

网友:
CPU座虚焊不太好焊,谁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2007-12-24):
CPU座虚焊不太好焊,谁能详细说一下,对,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呵呵``.俺今天也搞好一快CPU虚焊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CPU在作怪。。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呵呵

网友:
硕泰克很多虚汗.用打阻植卡可以看得出是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