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的问题,累。

楼主(2007-07-05):
有5块华擎主板。都是差不多的问题。但不是同样的型号。
一般开机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关机,蓝屏。再开机就不能正常了,
5块主板都没有4针CPU供电源线。。

网友:
没法解决。就50元一片清了。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重新做系统,换其他硬件试试
CPU散热也要做好,温度监控要设置好。
滤波电容最好全换了

网友:
华擎太垃圾了,经常莫名其妙的毛病,而且是时好时坏!

会气死人,我从来不卖!

网友:
不稳定的板子是个棘手的问题,根本不好找原因!希望能来个方法总结

网友:
华擎的板家庭用我们还没发现有什么返修的。主要是网吧客户返修比较多。一般都是南桥供电坏。有时碰到一片南桥上都烧黄了的华擎848板但只要换了供电就OK。

网友:
华擎就是粘了华硕的光。

网友:
我爱华擎啊  好修 呵呵
要是每个厂出的板子这么好修就好了

网友:
可能比较麻烦的事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板子不是那个型号的` 症状一样换了个IO就好了

网友:
LZ,说的是462还是478的架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