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板子的开关针没有标注怎么办?

楼主(2007-07-05):
DELL945主板,开关,复位,信号灯,USB,耳机,MIC全部集中在两排针中,如何把它们找出来(板子没注明,网上搜不到技术文档),高手们有啥好方法。这款二手主板我共买了两块,有一块已经弄烧南桥了
,还有一块不敢试了。现在这块我故意换了个没电的电池,通电即开机,暂时用着
主板
DELL

网友:
是不是写在板上别的地方?仔细找找。

网友:
我块板我都来回看几十遍了,不会四个眼都看不到吧
我上了DELL的官方论坛,也有人提出同类问题,不过可惜,没有找到DELL这款板的资料

网友:
你去DELL官方去下个相关的说明书.如果没有,可以用导体快速划过相关针脚

网友:
哇,4楼的朋友,我的另一块板就是这样试后,烧南桥了,火光一闪,南桥夭折!

网友:
开关针上有电压,你可以量一下,应该3。3伏或5伏吧,电源灯也有电压。你测量一下几个有电压。还有接地针可以通过打接地电阻找出来的。
[
]

网友:
请问张先生,如果把一根有电压的针和另一个接地的针短路,应该不会造成损害,是吗?毕竟开关针肯定有一根是接地的,对吗?

网友:
大多数没有问题,但也有出了问题的。找个几百欧姆的电阻来试比较安全。
[
]

网友:
我从绿线往回跑,绿钱旁经过一个电阻后直接通到这两排针的其中一根,另一根量过是地针,这根是否就是开机针?根据平时的认识来说,开机针应该是跑到南桥或IO的,所以还不敢试。

网友:
不象吧?没有见过这样的,也不能保持低电平啊!

网友:
想了一下也是,这跟用镊子短接插座绿线与地没区别嘛,所以没敢试,看来我还是要努力学习,等水平提高了再试吧……谢谢张先生了

网友:
正常没开机的时候只有开关那脚有个待机电压 再测旁边有个地 就可以了 其他的针脚在没开机的时候好象没 有电压的 你说烧南桥可能是 开关针和其他的 线路短接了 把电压引入南桥了 我是新手 是我个人的理解 如果说的不对请见量 仅供参考

网友(2008-02-05):
DELLGX620主板得经过主机上的线路板板来实现,此线路板和主机外设的开关键连接,你可以单独接上电源测试被维修的主板即可

网友:
我就是用工具划一下的 目前没有出事

网友:
DELL這種品牌機的主板,非常不好搞...麻煩中.....

网友:
老兄你在ICH附近看下有四个锡点.分别是开关,复位.

网友:
DELL啊专业的开关线啊~~ 没有的话 开关在中间缺口旁边 淘宝有这种线卖~~

网友:
老兄,我用开关串上100欧电阻试到目前还没有烧坏主板的成绩

网友:
开关的PIN一会有待机电压, 品牌机的主板 如DELL, IBM.., 如果不确定是否为POWER按键, 建议用100~200奥姆作PULL DOWN的模拟动作, 看是可以开机.

网友:
找相同的机子已经装好的看一个就行了,我种情况不多见的,一般在什么地方都有标好的。

网友:
应该有标吧,楼主仔细看下,要不用表量一下,开机针应该有5v左右吧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先看PS-ON 短接法,一个个的来,能开机就找到了,然后进入BIOS用短接法试REST,能复位了OK,然后再进BIOS界面插PW-LED一般空一脚,灯亮OK,再来插HD-LED重起后灯亮OK,现在剩下也就SPK了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先用表量一量,确定一下大至方位,再用一几百的电阻碰吧,这样安全

网友:
这种主板没有任何的注释,要找到开关及各针脚功能很简单,只要有买DELL二手及工包DELL主板的地方都有一种插排,上面都标注有,你可以去买一个

网友(2008-04-14):
我就是用金属来划一下 目前还没有烧过主板呢 以后要注意呢

网友:
用万能表,打到二极管体,一个接地的针短路,把另一根针一个个的划主板上的针。这样即机机,又不损坏主板,
这是利用,3。3伏或5伏电压拉低,主机就开机了。朋友们。

网友:
原帖由
张先生
于 2007-7-5 21:19 发表
是不是写在板上别的地方?仔细找找。
板子上面是不会有的,他买的这个八成是和我的一样是工包货,可能是在日本有配套的主机箱,我的这个是华硕给索尼代工的也是和楼主说的一样的,两排针什么标都没有,我是没有招了用镊子试出来的。

网友:
开关针可以用量电压来判别,应有3.3V-5V的电压。其它的也用电压判别,UBS用电阻法,量出地线和电源线,再按UBS排线次序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