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问一个问题SPD的

楼主(2007-07-05):
我有一条256MDDR条子 本来是频率是133 后来我涮SPD信息 变成了200 我不知道这样内存的性能是否提高 我也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也没看出有什么提高 一个行内的朋友说这只是玩了一个数字游戏 对内存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关键还是看内存颗粒
是不是这样呢? 还望管主能说明一下 谢谢
内存颗粒

网友:
DDR内存没有133的频率说法的.正确是266.333.400.
刷SPD不会提高性能的.

网友:
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条400的内存刷成了333在性能上应该不会有什么损失对吧?
以前修内存刷SPD 因为没有400的所以就只能刷成333的了 我一直以为这样对内存性能有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