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品牌显示器通病

楼主(2007-07-05):
各品牌显示器通病.......

各品牌显示器通病
1. Hiviewell 17″纯平
故障现象:开机行宽小不可调
分析:查二次阻尼管,行宽管,行宽电容正常,行宽管B极电容击穿,造成行宽不可调,103/25V。
2。现代
(1)77710
故障现象:开机吱吱叫
分析:B+限流电阻烧,高压包坏。
(2)现代15B 15PRO
故障现象:烧行管
分析:高压包附近加速电容被烧干,更换行管后,一定更此电容,此机易坏压管和一次整流管。
工厂模式:将P501,①⑤短接进入工厂模式修时请用原装信号线,如没有,又开不了机的,将信号口的④与①对地短接。
1. 美格(MAGE)
(1)796FD
故障现象:拍一下屏幕右侧有黑道,有时有,有时无
分析:此机为双面板,偏转附近虚焊,双面加焊。
(2)796FDⅡ
故障现象:开机嗞嗞叫,无图像
分析:打开后壳,声音位置在电源变压器,重点查电源VR附近的电阻,39K查无穷大,换调后故障排除。
(3)XJ770
故障现象:调菜单时,亮度不可调,其它功能正常。
分析:换EEPROM。
(4)796FD(双面板)
故障现象:图像右边拍打时出现黑条,竖条。
分析:双面板跳线加焊,加焊后开机无光,查电源输出电压低(各路),换VC3842,故障依旧,断开光籍初级电源侧开机,有高压,证明与次级相连可控规存在软击穿或击穿故障,换掉后正常。
注意:断开光籍开机不能时间长,否则炸电源,如无高压,后级则有短路。
(5)796FD
故障现象:开机烧行管
分析:逆程电容不良。
(6)DJ770E
故 现象:缺色
分析:暗平调节VR性能不良。
(7)770PF
故障现象:图像忽大忽小
分析:① Q410-TIP122 行宽虚焊。
② 一会能开机,一会不能开机
                    分析:C130坏
③不能开机,开机无反应
(8)765 17″液晶
故障现象:98图像粗糙
             分析:视频信号线接触不良,重接即好。
(9)796FDⅡ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无高压,绿灯橙灯交替亮。
            分析:高压包供电降压管Q402→J512击穿,R436(22Ω)也坏,行推动,变压器供电。
(10)796FD
故障现象:插电源后绿灯长亮,无图像,无高压,power键无法控制,开机关机绿灯长亮不灭。
分析:查各种易损件都没烧,尾板问题,引起power灯长亮不灭,尾板C456坏引起,同时也要查一下同步插排进来的HS VS贴片件可能引起故障。
          小经验:开机烧行管,请注意逆程电容解压管J512(Q109)易坏,同时注意R144(22Ω)电阻。XJ770 机型EEPROM重刷时,注意显像管型号有日立和东芝之分,不同厂家的管子,对应不同EEPROM。
(11)770PF
故障现象:开机一会儿行宽失调
分析:D410下阻尼管不良,或虚焊,Q417,Q301,C130易虚焊。
注意:EEPROM重刷时,机型+年份+显像管型号
(12)796FDⅡ
故障现象:开机后,绿灯橙灯交替亮,无高压,无图像。
分析:高压包一路降压管Q402,J512击穿。
(13)770AG EMC电板(新款)
故障现象:下部三分之一处一条亮线(TDA8172)
分析:查TDA8172各脚电压,②为-35V,正常12V,限流电阻坏,更换后又烧,更换TDA8172和电阻后OK。
            注意:A∷(PV)  开机拔下电源,按A+PW键插电源
(14)786FT
故障现象:上部图像压缩干扰
            分析:场块供电的12V滤波漏电。
(15)810FT
故障现象:开机图像特别亮,且有器扫线
            分析:该机特点,尾板屏蔽散热片接地,不接地会造成高亮度。
(16)796FDⅡ
A、2000年生产的
① 线圈虚焊引起
a、开机吱吱叫,不起振,无高压,无图像,有时开机好使,有时不好使,如不及时修,易造成炸电源
b、炸电源易损件保险丝、二极管D125、D124型号IN4002、ZD101稳压管可不装;还有开关管(S71KM、K2966、7460)、0.33Ω电阻、VC3842等。
② C356,221K/2KV电容:图像从大往小缩,800*600切1024*768时,显示器突然无图像,不显示,并伴有叫声。
③ R346,22Ω行推动供电电阻。
故障现象:电源灯亮,无高压,不起振
④ R462, (0.39Ω)  故障现象:图像往小缩吱吱叫
⑤:EEPROM坏   调亮度,菜单亮度变
B、2003年生产
① 3842坏(1)灯不亮  (2)叫声
② R346(1)灯亮无高压
③ EEPROM调亮度大时有黑框
C、2004年6月分生产
        ① 故障:炸机,烧保险
           检修:保险D125,D124如不正常,换VC3842,本故障由于电源继电器,电感虚焊引起。
        ② 故障:开机吱吱叫,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圈RL104虚焊引起。
        ③ 灯亮,无高压,(一)R346坏  (二)降压QJ449  行管C5411  电阻10Ω/2W。
        ④ EEPROM坏   故障:菜单亮度随亮度调节一起变。
注意:2002年和2003年的机器不一样。

2. 惠普(HP)
(1)1168PE  17″纯平
注意:机壳较为难开,左侧右侧各有两个卡子,同按下才能打开。
故障现象:开机灯亮,无高压,嗞嗞响。
分析:变压器次级电压输出低,12V只有10V,行管升压管都正常,电源部分调节VR,电压无变化,电源无坏件,最后换掉电源芯片6S0765RC,用TP104代替即可,同时注意,C102,控制VR,三极管为达林顿管,阻值为1000多欧。
(2)D2827A  1518X
故障现象:开机无光,指示灯亮。(大宇电板)
            分析:查高压包FFA81045,行管BU2520,ABL电阻,R504,15K/1/2W, R551, 2.4K/1/4烧,全部更换OK。FFA81045特别爱坏,修时应注意。

5.优派 E77I或E771:(源兴电板,源兴电板几乎不会出现虚焊)。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啪嗒灯亮时灭,但绿灯一直亮,98下图像抖动,象有一条一闪即过,切F2下也好,但抖动时有一条横线,一闪即过。
            分析:开关不良
工模:按住“1”“2”开机,但老板在机器上有跳线。

6. 宏基
(1)77G
故障现象:缺蓝色
            分析:查篮阴极电压过高,异常,KB极蓝枪短路,KB,77V,KR,KG为52V转换信号通道排除,前后极视放故障,重点查区域故障,跳线断线。
        故障现象:绿灯闪
            分析:行管坏,特别注意FB705是否烧坏。
(2)G774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桥堆,二极管虚焊。
(3)G774
        故障现象:开机无高压,绿灯长亮。
            分析:B极无激励信号,查行场振荡芯片不工作,VLL已有,查,没有虚焊,换前极视放芯片“L1269”,所以换后正常。
        本机通病:L1269前极视放芯片爱坏,而且行场振荡芯片12V一路,供电限流电阻易虚焊。

7.BENQ
(1)G775新款
       故障现象:屡烧行管,换行管大约一夜烧掉。
           分析:开极,在EMC测试软件白场,将对比度亮度调到最大,测行电流570MA,大于正常值,但电路无坏件,改电路,将电路改至400MA,故障排除。
(2)54E
故障现象:开机烧一会后不亮。
            分析:B+反馈到行场振荡的电容221/2000V电容,板子边上烧裂,反馈信号至“4857”(可能1脚)将一路原件烧坏,R214→15K.
(3)ACRE 56E: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无反应。
           分析:行管坏,更换后开机嗞嗞响,可能是二次供电过高,或高压包坏,取下二次升压管,开机正常,无不良,按上二次升压管吸空B+,无声音,证明高压二次升压管很烫,换二次升压电感OK。
           注意:该机型,B+电感,高压包易坏,尾板易虚焊。
       工厂模式:оооо A+B 开机,所有灯闪一下,调整完成后再按A+B,保存退出才能存住,更改项的信息。
(4)77g
故障现象:开机行宽失调。
            分析:VR302老化(板子右侧)
8.DELL
(1)P991  19寸
故障现象:开机绿色或蓝色或红色特亮,有时有回扫线,单枪亮度大,且调不过来。
            分析:此机行管易烧,二次降压管及限流电阻易烧,本机故障为尾板左上角三个贴片电阻极小,“R103”坏,用503VR代替即可。

2.    HPC
(1)15″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检查:保险,消磁电阻坏(通病)
(2)17″
常见故障:升压管,升压电容,行管常坏。
9. KTC
        故障现象:开机图像正常,但无菜单,功能可调。
分析:换尾板 x   换ROM,x   换CPU,故障解决。

10. 三星
(1)788FD  2004年生产
故障现象:开机图像及暗,且托尾。(该机摔过)
            分析:现象管坏。
(2)5515
故障现象:接上信号线开机,绿灯亮2秒后灭,无高压,拔下信号线开机,绿灯亮后灭,再常亮,无高压。
            分析:从故障看,信号可能有问题,重点查,行场信号输入一路,因为此机已经换过高压包,CPU,EEPROM,行场振荡芯片,重点查信号一路,排除大件后,问题也有可能出在CPU外围电路,测CPU供电只有3.6V,而CPU最低供电4.8V,查供电滤波电容不良,更换后电压正常,因多与信号有关,所以重点查行同步,场同步,时钟,振荡信号4路原件,发现从CPU出来的时钟信号一路稳压二级管软击穿,正常电压值4V,故障机1V,拆下后测量正常。
(3)19″950P
故障现象:开机有时正常,有时有重影,左右两边缘有锯齿状双图像,调行宽有时能OK,前后都有图像,亮度越高,越明显,行幅越小越明显。
            分析:双行管电路扫描一路自激,因为扫描一路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如果为单行管电路行宽自激,行宽在一定范围内有变化现象。
        故障现象:X射线保护。
        ①供电过高,电源。
        ②升压管高,行场扫描芯片B+ →对管→升压管G极→反馈到行场振荡芯片。
        解决方法:断开,将信号接对管,注意挑开B极电阻。
            注意:电路板屏蔽罩,装板应对准电路板插孔,否则可能会短路。
(4)15GLI或500B 743DF
        故障现象:开机亮度大,可调,关机亮点。
            分析:查尾板G1电压-70V左右,G2 +89V,三枪30V左右,关机测G1为员149V,正常,可能是G2电压高,三星G2无法调,G2分压电阻330K,电阻中一组无穷大,更换后G2电压70V,关机无亮点。
(5)743DF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电源变压器各极电压低,行管击穿J6810,可用5440代换。
           小经验:三星电源芯片为DP704C,可以和DP104C代换。
(6)753DFX
故障现象:在98下,图像暗,只有中间部分发亮,且托尾,切EMC彩条不缺色,有干扰,图像抖动,有模向黑色条纹一闪即逝,干扰,在F4白场画面为灰色,其它面板暗淡,敲击尾板时好时坏,并伴有黑色横向干扰。
            检查:三色信号输出端有6个二级管,DR01,DB01,DG01,DR02,DB02,DG02,性能不良,为内部接触不良,可用IN4148代用。
(7)500b
故障现象:开机嗞嗞的一声,无图像,无高压,绿灯常亮。
            分析:高压包坏,B+500V或G1不正常
        易出故障:15针(信号线)接口易虚焊,VR501板子上,右上脚易虚焊,换包后,有高压,无图像,调压G2能看到一条水平亮线,查场TDA8172电路6脚1.2Ω,电阻为无穷大。
(8)550S
故障现象:第一次开机有很弱的嗞声,极小,电源灯一毫即灭,再开机不亮。
            分析:高压包坏。
(9)750S
故障现象:开机图像特别模糊无法识别,  调距焦亮度变。
            分析:管座漏电造成散焦,三星,753DFX,550B。
          小经验:三星显示器无G2。调整VR,都改“R512”板位号<47K>,一般装104VR即可。
                  三星电路板注意,偏转线圈插排,行场是分开的。
(10)743DF
故障现象:好长时间不用,开机亮度特别亮,98画面发白,调亮度无变化。
            分析:原因:① 高压包受潮,引起需要烤机。
                        ② 亮度电路出现问题。
                        ③ EEPROM坏。
                  经查为本机EEPROM坏。
(11)763BM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开机嗒嗒响,无高压,无图像。
            分析:高压包坏,FOM-17B002,10个坏8个。
          EEPROM:机型+主板型号
(12)743DF
故障现象:本机本来缺红色,但自己接错信号线,接后引起开机无反应。
            处理:查12V供电,短路须12V查,二级管击穿,查前级视放块对地短路[SID2552]供电脚无短路,后级视放芯片[STV9556]供电脚对地短路,换后有高压但图像中间部分黑手一片,如一群蚂蚁,按菜单键,菜单也一样,调菜单后,黑条有变化,该前级释放芯片后故障依旧,可能是后级视放块有问题。

11.清华同方
(1)719B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负温度系输热敏电阻坏。(通病)
小经验:进入工厂模式不断按住menu和下面的键,开机情况下。
易出故障:显像管老化,摩尔纹严重。
(2)7377Xe
故障现象:烧行管,宏基电板,通病。
            分析:EEPROM爱坏。
          小经验:此机易烧保险电阻。

(3)518XX <大宇518X电板>
故障现象:烧行管。
            分析:行管易坏,型号为2520PX,该机不能用C5H11通用,否则图像左侧会出现阻尼条,烧行管原因为,行推动电容(在高压包附近),换高压包,不换此电容,会引起立刻烧电行管或一会烧行管。

12. 联想
(1) 17″(菲利普107G的电路板)
        故障现象:关机亮点,亮度不可调。
            处理: 高压包负压反馈为0V,正常为负130V,发现一线流电阻,2.2Ω开路板位号“3670”为无穷大,换后黑屏,亮度控制电路无明显损坏<到CPU一路,敲击板子,有图像出现,发现亮度控制三极管电压跳变“7511”板位号,怀疑CPU脚虚焊,查CPU外接排口,补焊后故障排除。

(2)液晶  LxB-L15
故障现象:图像闪烁,一亮一灭。
分析:5V,12V滤波电容易坏。
(3) LxB-7069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300V滤波电容鼓。
          小经验:该机器为AOC生产,▓可进工厂模式。通病“D925”易击穿。
(4)15″菲利普电板
故障现象:缺红色。
            分析:查信号输入0.2V正常,换前级视放芯片TDA4886 OK.
(5)液晶LxH-GJ15L
故障现象:开不了机,按菜单不能调,按菜单屏幕烧1小时后灭,时亮时不亮。
处理:mcv坏。

13.TCL
(1)M1776F
故障现象:开机,一条竖直亮线即黑屏。
            分析:将视放芯片镀锡即可。
        故障现象:开机叭叭响,无高压。
分析:二次升压电感虚焊。
(2)T17JC
故障现象:不按信号线,“不接信号线菜单”抖动变行(微变),绿灯亮接信号线,高压起,无图像(绿灯亮)。
            分析:二次升压电容鼓包,更换成47mp/250V即可。
(3)M1766F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L304二次升压电感虚焊。
(4)M505A
故障现象:无光栅
            分析:此机较难修,查各路输出正确,行管B极无激励信号追到行振荡坏,三星SID2511C属系列,无行频输出,CPU输出的行同步信号正常,怀疑该块坏,该块有N系列和V系列之分,N V不能互代,用U327代后枕形不能调,调枕形行宽变,调行宽正常,用TCL17″机型的SID2511C  125代后OK,2511C尽量用同型号代用。
(5)M1776F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有高压,无图像。
            分析:查灯丝一路控制供电三级管Q105处D116三极管虚焊引起,L304电感虚焊,升压电感。
          小经验: EEPROM  TCL  M1766F⑥脚电压-0.2V,正常12V,为② ⑥间接的二极管软击穿所致。

14.IBM
(1)C54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有高压,无图像。
            分析:查HS,VS,CLK,DATE输入正常,查CPU无输出,行场振荡芯片输入不正常,查CPU晶振无频率,更换后,故障排除。
(2)G52(菲利普板子)
         故障现象:改变菜单项后,[V]选此种图标保存更改。
处理:οA  Bο长钮,(pw)
① 按A+B+pw进入工厂模式
② 还有一种长钮为死的,按A+B图像突然一闪进入模式。此机D505,Q506易虚焊,场块易虚焊。

15.长城
(1)GW2000
故障现象:开机无高压,绿灯亮后成橙灯。
            分析:查行管B极无激励信号出,行管振荡芯片“STV7778”,VCC脚9.36追12V滤波不良,换掉,12V正常,但仍无激励信号,查“STV7778”外围无故障,换掉,开机出现高压但打火,换包后正常。
(2)1527
故障现象:低分辨率行最大时嗞嗞叫。
            分析:高压包反馈线接反。

16.菲利普
(1)105A
故障现象:开机接不接信号线,绿灯都闪动,无高压。
            分析:查行管坏,换后开机有起振,有光栅,无图像,有菜单但缺色,取下尾板管座发现KG针弯曲,没有插入焊盘造成有菜单无图像,查信号线,R G B三信号全无,信号线RGB全断。
(2)105通病
故障现象:开机高压一起一落。
            原因:二次升压电感烧糊,板位号:“5613”;二次降压管易虚焊,“7603”上部;下部中部CPU右部容易断板。
          小经验:菲利普机型尾板信号线与电源板需转90&ordm;才能取下。105B оAоBо&ordm;(PW)  按A+B后开机,此机二次电源易虚焊。
(3)107F56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有高压,无图像,屏幕上有彩晕。
            分析:场块虚焊。
(4)107T
故障现象:菜单不受控,乱跳,自动变换。
            分析:通常换掉两个电容2822→473Z,2826→104J,不装即可;如果故障依旧,则检查OK键是否正常。
(5)107P
故障现象:
(1)通常都是板位号“7154”,可控硅“BT169”烧糊,换掉。
(2)“9147”将跳线换为1K电阻。
(3)“7113”板位号:型号为TL431的可控规。
(4)“6167”为8.2V稳压器,用IN4148换掉。
(5)“2165” 2200µF/16V电容,一同换掉。
(6)107G
故障现象:开机行宽大,不可调。
            分析:换掉3.3µF/50V电容,15″17″通病。
          小经验:电源芯片“1507”同“3842”基本相同。
(7)107T和107F
故障现象:红色极淡,切F3彩条信号红色淡。
            分析:在确定无坏件的情况下,更换前极视放芯片,TSL1233  TS2051,红色淡一般与此芯片有关。
小经验:15″15C320W通病:
A、易烧保险丝。
                  B、炸电源
                  C、高压包坏
(8)107S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长亮,无高压。
            分析:查“7821”“7822”“7803”三个场管效应管虚焊,位置在高压包左侧竖向排倒。
(9)107F4
故障现象:切EMCF2下横竖两色,切单色画面,单色淡托尾。
            分析:尾板lighfram 180738坏。
(10)107E(107S″)
故障现象:行宽不可调。
            分析:行宽管虚焊引起,读机易坏也易虚焊。
(11)LC775BN
故障现象:绿灯,橙灯,红灯,交替灯,无高压。
            分析:高压包坏(此机爱坏高压包),换7812,7805,7808,都好些,换高压包后闪黄灯,换7812,好。

17.爱国者
(1)500E
故障现象:98图像闪动,调加速稍大一点,即有回扫线快速闪,且图像不清晰,在EMC F2下,图像正常偏小,但右侧5CM宽黑带贯穿,调高G2电压,能正常显示。
            分析:① 首先换掉G1和G2滤波电容。
                  ② 再排除G1和G2故障,断掉G1,调低G2,将G3(聚焦极调散),再开机。
                  ③ 断掉G1即能证明场消隐无问题。
                  ④ 断三枪中的I枪,确定是否枪有问题。
                  ⑤ 怀疑电压,一查,从变压器出来的二次滤波电容220µF/100V有无虚焊。
(2)778FT
故障现象:开机烧行管或行大不可调。
            分析:304J/400V易坏,C424。
          小经验:оAооBо(pw)按A+B开机进入工厂模式。
(3)770FT
故障现象:开机一切正常,对比度不可调,按菜单键“1”没反应。
            分析:给菜单按键喷复活剂,OK。
(4) 770FT(高创电板)
故障现象:烧行管,降压管。
            分析:高压包坏,型号:9602-26A, 9602-26A高压包聚焦能拆下,然后换成LCE-CF1938。
小经验:770FT双面型
①(有缺口,无缺口),升压管不能代用,有缺口用9634,无缺口用634。
                  ② C424极易坏,烧一片,R428(47Ω)也坏,一同换掉。
                  ③ T701旁有一电阻,R712易坏,造成聚焦不良,T701聚焦变压器。
                  ④ EEPROM坏,造成有高压,无光栅,或有光栅无图像,或图像极暗。
                  ⑤ 行宽管Q412易虚焊,烧一片,型号为K2645。
                  ⑥ 显像管尾座有螺丝固定,拔时注意。
                  ⑦ 主板上有一插柱,不能用上面绿线插上,否则烧高压包,引起烧降压管,行管,IRF9634,C5411,T512.
(5)775FT
故障现象:开不了机,次级有低电压输出(通病)
             分析:电源部分左侧电路板102的VR,VR81坏,换后好。
(6)770FT
故障现象:开机有高压,白光栅,按菜单键,极淡。
              分析:EEPROM坏,R483容易坏。
(7) 500E
故障现象:烧R453, 4.7Ω。
            分析:此电阻在行转偏中串联,此电阻烧证明偏转不良,即使换掉也只能用15天左右。
(8)775FT
故障现象:图像切EMCF2下,行宽出现枕行调后,两边出现弯曲的竖波浪线,不能调好。
            分析:VR81,VR44性能不良,VR81电源部分,VR44高压包附近。
(9)770FT:
故障现象:开机图像S形扭曲,但S形变动。
            分析:VR44不良,换掉,(板子右侧)。
(10)700E
故障现象:开机时亮时不亮,不亮时输出电压低,亮时输出正常。
            分析:① 电源VR性能不良,换掉。
                  ② VR调到690Ω,D813输出152V,为正常值。
                  ③ VR404,高压包附近板子右侧。
                  ④ Q412行宽管,G极电压6V为正常值。
(11)770FT
故障易发:① 按键易坏,喷复活剂即可(只限爱国者)
                  ② 行宽在1024*768下行宽可调,但超出屏幕,换S切换管,同时检查C424,C478,C425,R482-47Ω易坏引起烧一片。
(12)775FT
故障现象:时能开机。
分析:电源VR不良,换掉即好。

18.大宇775A 15″17″
小经验:通病烧行管。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开机无反应。
            分析:(1)二次升压管烧,一同更换升压电容。
                 (2)行管烧,同时更换激励滤波电容,加速电容C517,C506,R523。
    进入工厂模式:оAо(p)在开机有菜单情况下按M+A键进入。
        故障现象:高压包坏。
            分析:R587→15K。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查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只有一组有电压且及低,首先测周围各原件正常,换“STR6654”后,机器正常。

19.LG
(1)500E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二次升压滤波电容,二次升压管击穿。
        故障现象:切EMCF2,开机图像断线扭曲,关键点,屏幕右侧有一条竖直的黑道,3CM宽,贯穿整个屏幕。
            分析:二次升压滤波电容漏电
          小经验:进入工厂,开机按下(<)键,15秒左右进入工厂模式。

(2)772FE
故障现象:① 开机无反应,听到机壳内咔嗒声
                   分析:二次升压管坏,二次升压电容鼓包。
                  ② 缺色,RG两色
                   分析:菜单中二关死。
(3)T710S: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二次升压管Q719,二次升压电容C944。
(4)775FT
故障现象:开机嗞嗞声不大,绿灯橙灯红灯连续闪动。
            分析:换高压包,7805,7812,EEPROM不行,换7808后,故障排除。7812坏,故障为:开机嗞嗞响,绿灯闪动。LG保护短路较多,拔下尾板供电后,故障依旧,所以,无法判断7808坏。
(5) CB575N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隔4秒一闪,无高压无图像。
            分析:B+供电高压包端跳变,高压包坏,高压包为1017A,易坏。
(6)775N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无高压,并有轻微的嗒嗒声。
            分析:断开行管C极吸空,开机嗒嗒声消失,开机测B+脚43V左右,关机60V左右,行包坏。
(7) 520Si
故障现象:开机无反应。
            分析:查开关管烧,3842烧,桥堆有一二极管性能不良,换后开机10分钟后又烧,查二级管坏,同时换4只。
(8) 775FT
故障现象:开机对比度弱,对比度失调,I模依旧。
            分析:查尾板,发现ABL排插中插线断线,引起对比度不可调,对比度极弱。
(9) 774FT
故障现象:开机绿灯亮,机箱内嗒嗒声。
            分析:查B+脚电压跳变,高压包坏。
                 ① 高压包型号:6174Z,1031D高压包型号最易坏。
                 ② 二次升压电容47μF/160V易坏。
                 ③ 坏保险丝。
                 ④ 场收缩,查场块附近的电阻R614,R612。
                 ⑤ 710T,775FT,772FT通病,二次升压管S极0.56Ω电阻易烧。
                 ⑥ 升压管G极限流电阻22Ω也爱坏。
                 ⑦ STV6888行场振荡坏可用TDA9116,TDA9112,TDA9118代用。
小经验:775FT plus  工模 开机下,按出菜单(无菜单不能进)1 2 3 4 5 6 (PW)同时按住1,再按4,最后按PW键,图像一闪进入工模。775N EEPROM  前面机型+后壳型号
   (10)CB775C-Na:( (缺口板)
故障现象:因二次升压电容损坏,引起B+升压管,B+推动一路至振荡芯片,损坏原件如下:
                 Q719→LRF634     R718→24Ω    R737→0.56Ω
                 R738→0.56Ω     J47→1K       Q703→C3203/C945
Q704→A1270/A733
          小经验: 振荡芯片为STV6888,LG可用TDA9116,TDA9118代替;在LG中,决不能用TDA9112代替,否则行宽不可调,其余机器即可。
(11)T710S
故障现象:二次升压电容引起B+电路至行场振荡块之间烧毁原件如下:
            Q719→IRF630  R737,R738→0.56Ω  Q720→3904振荡芯片为STV6888。

网友:
支持楼主的共享。我们新人有用。

网友(2007-08-20):
用另存为,或者使用迅雷时看到attachment.php时,点取消。

网友:
通病就是虚焊。LG的就是场部分一电阻虚焊。还有几种型号的坏2次电源管和电容。
方正数码出的AONE系列17显示器多坏存储器 ,表现为开机黄灯。   后面出的几种方正显示器坏G2部分的电阻,表现为亮度变化。
EMC早几年的显示器就是场IC TDA8172虚焊。。。
明基的显示器就是坏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