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我的这个ddr512内存应该买几位的PCB板

楼主(2007-07-05):
手头上有一根ddr400 512m的内存,编号是HYB25D256800BT-5,双面的。现在要换个PCB 板,应该买双面的8位pcb还是16位的PCB?谢谢各位。
PCB

网友:
双面的没有16位的~~~

网友:
谢谢,内存编号是256M的8位内存,但实际是512M的,双面的。

网友:
你的内存编号是不是写错了?认真看看!呵呵!
不过,是8位的.

网友:
编号没有错。容量是512M。颗粒是 英飞凌(Infineon),内存型号是DTM63668B,现在就是不知道买8位的还是16位的PCB
[
]

网友:
编号应是HYB25D56800BT-5吧,少一个2的.
你的是8位的,你还要问吗?

网友:
双面的没有16位
双面的没有16位,只有8位的

网友:
双面的没16位的 但是单面16位的板 有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