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大家看看.

楼主(2007-07-05):
由于这段时间坏的电脑比较多,没办法处理不过来,所以本人就又在家中放了一套工具,晚上加班维修.
可是怪事来了,问题出在我那把傲月852A的风枪上面.当打开它时,我家的照明灯就会不停的闪烁,刚开始我怀疑是插座不行,又换了好几个试,从房间的换到客厅\橱房,都一样.有的时候还连我的电脑都会重起.不知道是不是功率太大带不起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是功率大的话,那为什么我家的冰箱彩电都没事?936电烙铁也没事?
     风枪放在公司一点事都没有,在我朋友家也没事,为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事?

网友:
是电压偏低引起的!!

前一段时间我的电脑总是重起,日光灯一暗电脑马上就重起,上个星期天我这个村换了个新的变压器,电压比以前高了,达到了220VAC,电脑现在就不重起了,像你那种情况,已经是达到电压偏的边缘了

网友:
不可能吧,我可是在市中心呀,再说我到我左右邻居家试都是好好的呀,
如果是电压低,那为什么我用其他大的家用电器没事?

网友:
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呀?郁闷了.

网友:
要么是你家预埋的电线太细或电表容量不足,或是电烙铁纹波干扰过大,影响到了你家的普通用电器的正常使用,两者必居其一。

网友:
是由于温控电路引起的,达到温度后温控电路通过控制可控硅停止向发热芯供电,但重起的时候冲击电流很大!如果你电源供电容量不足的话就会电压就会闪一下,温控烙铁也是一样的(50W的温控烙铁用UPS供电就很容易看出来,温控重起的时候电压就会闪一下)

网友:
那应该怎么解决,总不可能把我家的电线电路重新布线吧?]
我是只用风枪就会,用烙铁和其他大型的家用电器都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