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开机之后信号是怎么一步一步运作的?

楼主(2007-07-06):
我个人意识里的开机步骤是这样的,按下电脑开关,PWRBTN#——》I/O ——》O—PWRBTN ——》S/B ——》SLP#3 ——》I/O ,I/O把PSON拉低,电源开启,电源向主板供出+5,-5,+3,+12,-12电压,VCORE工作 向S/B发出VCORE——EN信号,S/B收到后,向BIOS发出LPC——AD0,LPC—AD1,LPC—AD2,LPC—AD3 信号,I/O向S/B发出SB—PWROK信号,S/B发出PCIRST给N/B,N/B发出CPURST,CPU开始工作,
是不是这样工作的呀?请老师指点详细一点好吗?
谢谢

网友:
你知道已经够详细的了,,
至于时序上的东西,去下载一个南桥的Datasheet来看。

网友:
收藏了,呵呵,正找资料呢
楼主,SLP#3信号怎么测啊

网友:
带#的低电平有效,孙老师说的。

网友(2007-08-15):
南桥的Datasheet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意识里的开机步骤是这样的,按下电脑开关,PWRBTN#——》I/O ——》O—PWRBTN ——》S/B ——》SLP#3 ——》I/O ,I/O把PSON拉低,电源开启,电源向主板供出+5,-5,+3,+12,-12电压,VCORE工作 向S/B发出 ...

好扎实的功底,向你学习

网友:
8错8错...我也正想知道这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嘻..有点看不懂..

有没有白话翻译一下.新手.嘻

网友:
真的不错,如果说的详细一些就更好了,最好是把上面的单词解释一下。指的是什么意思,在电路中怎么测量,理论再好,不会运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