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S5MG/651+主板开机提示BIOS错(已经修好了)

楼主(2007-07-06):
有一块精英L4S5MG/651+主板开机提示BIOS ROM错,同时发出如下的声音。从另一块主板上拨个BIOS来还是那样的。

补充说一下,这声音用QUICKTIME能播放。

网友:
换个CPU和内存再试

网友:
内存换过,CPU没有换。能点亮也是CPU的问题吗?

网友:
查过电源供电没 ?换个电源看看,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出现那样的现象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中午从精英的官方网上下载了一个BIOS文件,写了后还是老样子。
屏上是这样提示的:
BIO ROM checksum error                          (用编程器写BIOS时没有错误提示)
Keyboard error or no keyboard present      (键盘绝对是好的)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media.....
Drive A error.  System halt.

网友:
朋友们,帮我看看.

网友:
满多人用这个板子的嘛!!

网友:
俺继续来弄些积分!!!

Chinafix -4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这样回复贴子小心被扣分哟.

网友:
楼主,换i/o吧...

网友:
查查主板的跳线帽是否接触不良,或给bios的引脚打阻值看看

网友:
乱出主意!典型BIOS校验和错误,只有基本模块还起作用,重新找准确的BIOS刷。在消除BIOS资料错误前不要动硬件。

网友:
碰过。用旧的BIOS版本。

网友:
是不是假精英刷进去真精英的BIOS了?

网友:
主板上的BIOS是写的3.02版的,我是刷的新的5.0的。

网友:
新的不一定好用,还是刷回原来的,另外你的BIOS就没有刷好,否则不会有校验和错误的。

网友:
是啊,这种主板我也遇到过.是海尔的品牌机.它的主板是精英OEM的。
开机也是提示BIOS错误,我从精英官网上下了最新的BIOS,也从我们网上下了个由孙老师传的BIOS。可是一点也没有变化,还是提示BIOS错误。结果没有修好,还给客户了。
强烈请求楼主修好后,贴出维修过程!

网友:
我刚才在官方网上看了,这个BIOS最早的就是3.02的。

网友:
张老,你好,先谢谢你。
我写BIOS时没有错误提示,并校验和也是顺利通过的。还会是哪的问题?希望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