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主板奇怪的声音问题

楼主(2007-07-06):
今天给客户攒了一台新机,裸机测试一切正常,但当把主板上到机箱里时,主板的板载声卡没有了声音,怪事,我又重做了两遍系统,还是一样,没有声音硬件,我又把主板从机箱上拆下来,测试一切正常,怪事难道是机箱的问题,这次我没有上螺丝,把主板直接放到机箱里测试一切正常,最后没办法全用塑料螺丝上机箱,一切正常,难道主板也挑机箱吗,搞不懂????

网友:
可能是后挡板不规范,把接头拧的不接触了。或者因为上紧后主板变形造成线断离。

网友:
这可能是主板的设计问题!

网友:
机箱做工不良,你上螺丝的时候把主板弄变形了,导致没声音,我们这装网吧机的经常遇到,就是网吧老板贪便宜,买不合格的机箱,结果上机箱就不开机,一拆下来就 OK的了,象这种情况要首先考虑机箱的问题,换个机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正解。

网友:
恩我们这有一次 机箱装主板连烧6个板子5个是新的 最后整明白了是机箱的毛病 机箱质量差 不知道哪接触主板电路了

网友:
偶是觉得应该是线路问题,把声卡给屏蔽了,比如是上螺丝把声卡的线路给自己旁路了..............请指教`~~这样的问题我见过不少~~~

网友:
明显的机箱短路~~~~~~~~

网友:
我听说是声卡电路的问题也   只要和机箱一接地就没声音了   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