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BIT的875主板自动重起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7-07-06):
朋友的一块875主板,经常在使用时自动重启,重启后有时不能进系统,好像也没自检,屏幕上出现:

BIOS ROM CHECKSUN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 SYSTEM HALT

有时候清空BIOS,放电后可以进系统,有时在放电后重复出现上面的提示信息,要放好几次电才可以进系统。

请问这个故障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这是BIOS损坏.更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几点不明的:BIOS损坏会引起自动重起么?而且为什么有时也能进入系统那?

网友:
是BIOS坏,修过2例

网友:
回楼上的BIOS乃动脉,啥都能影响`~~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了,BIOS不是只负责启动吗,启动后BIOS拿了都没事啊.没道理引起重起啊.

网友:
我感觉和内存有关系.换个内存试试,内存不好也可能出现上面提示

网友:
大部分跟BIOS资料有关,少部分跟内存有关!如更换内存无效,直接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明白了,BIOS不是只负责启动吗,启动后BIOS拿了都没事啊.没道理引起重起啊.

启动结束,也就是BIOS装入RAM后,CPU IP指向RAM,只有在这个时候去掉BIOS才没有关系,在这之前是不行的。在RAM里还没有生成BIOS映像之前,执行什么东西啊?启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结束,也就是BIOS装入RAM后,CPU IP指向RAM,只有在这个时候去掉BIOS才没有关系,在这之前是不行的。在RAM里还没有生成BIOS映像之前,执行什么东西啊?启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点。

那像我的主板这种情况,使用已进入系统,在使用过程中自动重启后入不了系统,提示BIOS ERRO,这种情况下的自动重启和BIOS损坏有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