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到3秒就自动断电,又开机诊断卡走码停在C?处,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7-06):
百时通 810S-M7主板,开机不到3秒就自动断电,重启后没有断电,但诊断卡走到3?(第一个数字是3,第二个没有数字)时不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内存是好的)

网友:
兄弟看看CMOS跳线有没有跳错啊

网友:
查一下CPU座子!!!

网友:
有没有换U?PWM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上没有路线跳线的标注,也没有主板的说明书,所以不知CMOS跳线有没有跳错;我刚才把这个主板的BIOS备份一个,看了一下好像没有问题。三楼的朋友说“查一下CPU座子!!!”是不是说CPU座子有虚焊现象?我现象与内存有没有联系?换了CPU,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