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VMM2主板故障!!

楼主(2007-07-06):
我有一块P4VMM2主板,故障现象是按开机按钮,开机3秒,就断电,现在电源故障已经排除,估计问题在主板上,那位兄弟能帮我分析一下,本人在线等。。。
主板故障

网友:
补充现象:开机风扇转,大概三秒,风扇不转了,再开机没有反映,诊断卡显示FF。。。

网友:
看看有没有对地短路,没有先把网卡芯片去了.

网友:
我先去把网卡芯片去掉,对了,对地短接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刚刚开始学维修主板,让你们见笑了。

网友:
哎兄弟到新手区多看些资料吧

网友:
看资料没有你们这些师父教的快啊,呵呵,再说,我只有多提问,学到的东西越多啊,上面的问题谁能帮我解决啊。。。。。

网友:
主极局部短路,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你运气好,我一块你这样的板子已经折磨我好多天了,就是风扇要转,其它什么也没有,也查不到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试着查电源管理部分与CPU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