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看看吧,很难的问题

楼主(2007-07-06):
华硕的P4B533-X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BIOS保存不住,开始修吧,电池边上的二极管没问题,电容也没有漏电的,电池和BIOS跳线分出来两条线路,进南桥,电压都正常,没有漏电现象,不忍心就这么放弃,测了一下南桥晶振的电压,分别为0.19和0.10
看了看晶振旁的电容和一个106的电阻都没问题,取下晶振量两点的电压还是一样,即然己经如此了,有点怀疑是南桥的问题,准备再换个晶振试试,(以前主板上用的是T32768 换了一个32768)插上电后,居然不触发了,受不了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晶振不一样不行呀,再有我准备换一个IO试试,华硕主板用的是83627THF,手里没有这个IO,想换一个83627HF,不知道行不行.
我以前有一个华硕主板,就是THF的,因为打印口不好用,所以换了一个HF,开机居然不亮了,能到这两个IO不能对换吗,不太可能吧.晕了,请高手指点,为什么换过晶振后,不再触发了,??在华硕主板上不能用HF换THF吗,己经换三个HF了,都是点不亮,郁闷呀,请大家指点??

网友:
晶振是32.768应该没问题,是不是你没焊好?你有没有测主板电池电压啊。

网友:
HF不可换THF

网友:
我测了主板的触发电压为2.8V左右,有点低,IO触发角也是,IO的那个角接一个排阻,触IO的时候,偶尔能闪一下,大部分是时候,都是不触.开关的电压是不是低呀,晶振两角的电压差很多,但对地阻值一样为什么呀

网友:
IC怎么可以随便代替!?
最好用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