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提示未格式化故障

楼主(2007-07-06):
最近u盘出现了双击盘符图表 就提示未格式化对话框,当你点了格式化却又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右击盘符文件系统变为了RAW格式的,我试了好多的什么mformat啊,量产的工具什么的u盘修复软件都不行,哪位高手能给我真正可行的办法,里面数据可以不要了.只要u盘能正常使用就行了

网友:
你是什么芯片方案的?先告诉我们才好帮你找低格工具
你用我的工具看看是什么芯片方案的

U盘检测工具

网友:
先焊一下主控和FLASH芯片,在根据主控芯片型号下载低格程序,低格!

网友:
把FLASH去下来   在把U 盘插入电脑格式化试一下格式完后在把FLASH放入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10):
不知道2楼的工具是否好用..............

网友:
下载一个下来试试看.............

网友:
公司里的移动硬盘.里面很多资料.
现在提示未格式化.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我的软盘和你类似,好好的一个盘我高格后就不能用,说没格式化,当格的时候又说windows格不了,费了,当不是值多钱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两个盘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  一般是量产就可以搞定的(量产工具要找到合适的)   实在不行开盘看看,有时候软件检测的和实际的不一样......如果不能量产的话,可能存在虚焊,加焊下主控和flash.....再不行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把flash拿下来,插上格式化完了再把flash装上,都得试下,刚说也是没用的........

网友:
这么复杂呀,我遇到有变成300多g的U盘,吓我一跳,也提示格式化,后来是因为中毒了

网友:
 FLASH芯片没认到。.....先把芯片拖一下在说。不行的话。FLASH坏。

网友:
hjjjhhgjhgjhgjhgjhjhg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hgfhgfhgfhgfhjgjhgjhg

夜雨十三天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用量产工具重新生产一下或低格下,到数码之家找相应的量产工具,还不行加焊FLASH各脚!

网友:
看来大家得办法很多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