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修到没思路了(修复了)

楼主(2007-07-06):
故障现象:键盘口用不了, 鼠标口能用,即使把键盘接在鼠标口也能使用
鼠标和键盘口4脚供电都正常5V,鼠标口1脚信号有5V电压, 键盘口1脚只有0.8V, 查83627的67脚(KDAT)就只有0.8V, 而66脚(MDAT)就有5V, 然后更换了IO, 故障依旧, 键盘后的排阻排容都检测过了, 连键盘口都换了, 高手们,如何下一步?

网友:
键盘口到IO的电路上有无电容,可能是漏电造成的!

网友:
我把那排容C181拆了也还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键盘口用不了, 鼠标口能用,即使把键盘接在鼠标口也能使用
鼠标和键盘口4脚供电都正常5V,鼠标口1脚信号有5V电压, 键盘口1脚只有0.8V, 查83627的67脚(KDAT)就只有0.8V, 而66脚(MDAT)就有5V, 然后更换了 ...

键盘口后的电容都取掉 ......

网友:
排容C181 和电容都取掉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按你的方法搞好了, 以前修过同类故障,把排容吹掉就行,这次除了排容,把其它相关电容都拆了,结果真行了, 这么简单故障, 害得我还换了IO, 白忙了半天, 不过也好,学到了东西,谢谢二位了.
请问用万用表如何测出电容漏电? 我打电容20K档, 电容可是有充放电动作的.

网友:
呵呵哥们我刚才也修了一块鼠标口不能用吹了排容就好了
没你的麻烦哦!!!!

网友:
好像经常是472的排阻出的货啊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也是挡键盘的,是排容空焊引起的

网友:
不知道断针能不能修复阿,那位老大 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