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在线等!

楼主(2007-07-06):
各位老师我有一INETL原装板775的不加12V辅助供电能加电加后检测卡一闪就灭请问从何动手修复?
在线等!!!!
修复

网友:
是不插12V加电 插12V后1秒自动断电!

网友:
12V对地了啊 查查看哪个 管子穿了

网友:
PWM电路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12V的电路

网友:
故障点已经很明确了,对12V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