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检查IO

楼主(2007-07-06):
  一提起主板不能启动,大师们就说要检查电池、晶振、跳线、PS ON电压、I/O等等,可是到底怎样检查I/O,我是初学者,特别请教各位,请尽量简单点,最好是万用表,不要动不动就是什么频率计、示波器等等等等。

先说声谢谢!

网友:
量测IO的SLP_S3,PWBTN、PWBTIN#、PSON#

至于在什么地方,自己去找相应的IO图纸来看。

网友:
谢谢管理员

  我说了,我是初学者者,不要说找不到图,就是找到图我也如同看天书,不知所措,比如是测量波形还是电压值等。如我的P4VMM2主板,就根本找不到图,所以该主板属那类型的我都区分不出(想找个类型参考图都没办法)。我拍摄的该主板部分实体,传给管理员等大师看看,请帮我指导指导。

千恩万谢!

网友:
如果如你所言,先到中关村在线,小熊在线等网站了解板卡级的知识后,再到这个论坛来泡比较合适。万用表并非万能仪器,即使测量了也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最简单和基本的方法就是怀疑那个有问题换那个,但也要有良好的焊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指点。
  去了下中关村在线,小熊在线等网站,但板卡级的知识不多见,等有空再去好好的查找学习。

网友:
这个论坛说的一般都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东西了 所以需要一定的基础

网友B:
我感觉这块板子被人修过的。

网友:
本板说明

  谢谢大家关注,这块版子是我修头次,但还没有换一个元件,也没有动一下烙铁。可能是由于拍摄技术和(近物)摄影条件的限制,拍得很不成功,造成一些误判,特别道歉。
  这块主板就是我在论谈上发的《主板开机只显示F7》的求助帖子,在这里附上,请大大师们支援(最好能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还该检查些什么地方)。全文如下:
*********************
主板开机只显示F7

前天初发一帖,没说清楚,现在重发并会个草图,请高手分析。
  一块p4vmm2主板,按开机开关后除风扇转,屏幕上无显示,DEBUG测试卡不走字(我这测试卡在所有电脑主板上开机就显示F7不知正常否,请大侠不吝指教),好像CPU没有工作。内存和cpu都在其它机器上试过是好的,
测量了电压有12V、5V、3.3V、2.5V、1.7V和1.25V。因无图纸,不知应该有些什么电压及应该多少电压。测量cpu所有针脚的电压都是1.5V左右?
  按重启按钮测试卡上重启灯要闪动,开机后(实际上只能说是主板通了电)长按开关机按钮也可以关机。
  自认为好像是南桥或其外围有问题,南桥边的晶振只有0.3V电压左右(但我测一台其它正常工作的电脑主板也是这个电压呀!),想检测南桥的电压可找不到测量的地方,也不知它有几个电压,该是多少?
没有发现主板上任何一个电解电容有鼓包、漏液现象;也没发现主板上有任何断线、虚焊及烧坏元件。
  所有集成电路温度正常(有温度,不汤手)。
  CMOS清过零。
  南桥是VT8235,北桥被散热器遮盖了,BIOS是AMIBIOS,型号也被标签遮盖了。
  请高手指点。
先谢谢了!
**********************
我会继续将我的检查过程在此请教的。
再次谢了。

网友:
换块好的测试卡试试看。卡本身坏了也是这样的。我遇到过一块卡开机就只跑一个。

网友:
谢谢10楼

我这测试卡比较老,但能修其它主板,只是不是从00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块板子被人修过的。

张老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是不是看到右上角电容旁的场效应管被焊过的一样?

网友:
判断IO
打PS-ON,5VSB,灰5V是否阻值偏小或短路
IO旁边的贴片电容对立是否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不过因为可能我是初学的原因,赿看赿糊涂。
说具体一些多好呀。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 请各位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
张老师今天这次的直觉不准了,哈哈
今天我的直觉很准,感觉能修好一块主板,结果真的修好一块,嘿嘿

网友:
那板子就是动过。CMOS 电池有划线,应该测CMOS 电池有无电压时点的吧。

    IO这东西脚太多,一般触摸法   或跟IO边上的元件都量一下吧

网友: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廉价DB卡对付AMI BIOS 往往出点莫名其妙的问题,这个主板所用BIOS 就是AMI 的,所以就比较难于说清了。

DB卡换到后面的PCI 槽上试一下,一定不要在1#槽。

网友:
谢谢 #19 张先生 的帖子

张先生说的确是用BIOS 就是AMI 的,真高手。主板较老,但两个插槽都试了,测试卡显示是没有任何区别。
      补充一句,这主板故障前还显示到要启动系统的地方了一样就像死机了,再次启动就什么也没有了,故障就此出现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DB卡已经没有多大用处,干脆不要用了。你指的启动系统的地方是不是找硬盘?有个光标一闪一闪的?

网友:
问题 比较头疼啊!!!!!

网友:
谢谢 #21 张先生 的帖子
确实谢谢张老师:出来了些显示,因不知道会出这么严重的故障,所以没有留意,但可以肯定光标还没有闪动就死机了。

网友:
至少左上角有个光标的,你看一下。手里有pci硬盘卡没有,有的话,bios里关掉硬盘项用外卡试。
[
]

网友:
是啊 新手可以到新手区先了解一下电路知识.然后在进"这个板块和大家一起讨论~!~1

网友:
谢谢 #24 张先生 的帖子
谢谢张老师百忙之中的关注!关键是现在没有任何显示了。也更谈不上进BIOS了的。也就是我的《跑F7板继续求助》的文章所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