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一个元件

楼主(2007-07-06):
上面写着TQ25.000 4WFH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25MHz石英晶体。网卡是24MHz的多,估计又是给串口硬盘提供频率的(当然前提是板上有串口硬盘的接口)。

网友:
谢谢啊。。。。。。。知道了

网友:
南桥附近的真有可能是给串口提供时钟信号的

网友:
如果是NF3的板子的话,也可能是主晶振的。

网友:
主晶振基本上是14.318MHz,其他频率本人没有见过。而且图上还真有串口,上上面答复时还没有注意到。

网友:
是什么呀,

网友:
主板不通电,该如何下手检修!!

网友:
同意张老师的解答!!!

支持!!

网友:
RTC用的是32.768HZ
时钟:INTEL的用的是14.318M
AMD的用的(NF)用的是25.000M
网卡用的是25.000M或者是30.000M
AUDIO用的是24.576M
USB的扩展卡用的多是30.000M

网友:
网卡用的         晶振

网友:
是硬盘串口晶振

网友:
由于边上与跳线~
所以我认为是网卡的晶振~、
可以打开或关闭网卡~
如果是SATA的晶振就不会做跳线了~

网友:
呵呵,又学到东西了,顶楼上的了

网友:
应该是给串口硬盘提供频率的

网友:
可能是串口的晶振

网友:
同意张老师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