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

楼主(2007-07-06):
磐正NF2  型号:EP-8RDA3I
拿到板子时,自动上电,更换83627HF,ATTP1后正常
然后不跑码,经查发现内存槽上系统管理总线数据SMD为0V

系统管理总线数据外接IO ATXP1均已更换(好板拆下来的件)

就连W83301DR都更换了,
依然不行.

测系统管理总线数据,时钟对地阻值.和好板一样

不知道哪位兄弟修过这样的故障

别SB坏了

网友:
在确定内存供电正常的前提下看下HUN LINK,NB,SB等供电,再就是BIOS了,BIOS问题个人觉得不应该单看片选,有些是不正确的,重新写过再说,补充下,CPU SOKET开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
LZ取下SB的散热片你可能有新的发现!这块板子我深有体会。还有就是AGP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加焊桥吧,孤帆...

网友:
我也估计是SB的问题.连上拉电压没有呢

一般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动桥的,因为成功率低

网友:
断剑兄弟  言简意劾

网友:
今天加焊了桥
还是不行
焊完后才发现,应该不是桥空焊,SMB CLK电压是被一个NPN三极管拉低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着0欧电阻继续往下查啊,三极管B极应为低电平。

网友:
忘了说
哦欧电阻直接进了MCU

网友:
ATTP1是什么 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