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6VXC7-4X-P 诊断卡显示 dd

楼主(2007-07-06):
NB : VT82C694X
开机诊断卡显示 dd,北桥温度较高, 还有北桥旁边有个 LX8384--00  是个什么IC ,是不是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845GV, NB : VT82C694X???????
搞得我还去查,晕!就是块694的板子。还什么845?
查NB的供电管吧,如都正常则SB挂了!

网友:
8384是个复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