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噐通病

楼主(2007-07-06):
联想显示噐一般不开机,经查行管击穿,都是高压包引脚虚焊引起的。本人已修复几十台都是这种情况。换完行管,补焊一下高压包就OK了。

网友:
联想的机大部份是AOC代工.
  虚焊是AOC的通病.

网友:
94*94联想多数乃AOC产品

网友:
我碰到2台这样的了  不过都在保修期 客户急才自己修

网友:
我都没有碰到这种简单的......颖汗..好修的都给别人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