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845PEK主板不能上高主频的CPU

楼主(2007-07-06):
一块至达845PEK主板配CD2.4CPU,开始时是容易死机,后来点不亮了,经检查坏了一只为CPU供电的场管60T03,更换后上假负载一切正常,但上CPU后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没有CPU供电电压了,其他正常,将RT9241,RT9602,RT9241第10脚的电容和第20脚的电容都换了故障依旧,将12V的滤波电容和CPU供电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但上C2.4就有主供电,能正常走码,多复位几次,复位灯又长亮了,此时CPU主供电又成0V了,但关机再开就又正常走码了,如果不人工复位大概10分钟左右主板自己又会没了CPU主供电,但上C2.1的CPU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开机两个小时都正常,上CD2。4根本就没有CPU主供电,现在没有招了,声明一下换的场管是没有问题的(从正常工作的主板上拆的),电容都没有焊反,请大家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感觉就是供电好像不足的问题,但上C2.4时量CPU供电电压1。5V也正常,就是过一会就没了CPU主供电,上CD2.4根本就没有CPU主供电,郁闷

网友:
MOS全换掉,期待着你的回复

网友:
看看座子有没有扩孔现象?

网友:
还是坚持先把CPU供电的MOS管全部换为同一型号的

网友:
已经换了,都从另一个同样的好板上拆下来换的,用坏板的场管换到好板上就能正常使,座子没有扩孔,因为装上C2.1用着没一点问题

网友:
装上CD2.4我也测过VID正常,现在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