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复升技NV8(754)一例

楼主(2007-07-06):
故障现象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有时点开关后要过一会儿开机,开了机后有进能点亮有时不能点亮,查各个电压,信号都正常,跑电路发现绿线通过一个华邦的蕊片到IO,于是加焊这块小蕊片和IO,还把32。768也一起焊了,OK开机了,心里真TMD的高兴,以为解决了问题,于是装上机箱一开机,晕,点不亮
又老老实实拆下来,上卡一看,C1 C3 07 50 C1 返复跑,用表一测内存上时种不合适,老是在6V和1。1之间跑,仔细一查 惭愧:IO有两个脚连一起了,处理完了,这下子才是真正的OK但原和我一样的菜鸟
看了有些帮助。

网友:
你这个菜鸟也不是很菜的吧,要不然就是运气好

网友:
维修就是耐心加细心,学习

网友:
回二楼,就是运气好

网友:
这都行呀?????????IO竟然没事?????????你运气真好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这样都能让你修好
我也有块联想QDI的主板,样子跟你的很象。现在还是这样的神经病。
吹吹IO芯片,或是吹南桥,它又能工作几个小时(时间不一定),好象是等冷却一点了,有时候又不能开机了。
原先是不能加电的,偶尔能加电。现在倒被我搞得可以加电了,那天都以为没问题了装机箱里,但后来又是上面的样子,有跑码但点不亮
郁闷啊

网友:
楼上的,吹的不行,要用铬铁补焊才行,当然你吹功过硬那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