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怪异漏电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07):
修到老主板一块,升技KT7A-RAID,KT133A+686B,有时亮有时不亮,不亮时诊断卡RESET长亮,关机主板插上5VSB时,5VSB为0.1A,12V脚上是0.3V,5VSB电流为1A~2A时12V脚上会出现1.8~2.0V的电压,开机时并口的高电平只有4.3V,打印机有反应但认不出来,开机进系统测试从不死机或报错,当时升技用的电容都是JACKCON或TEAPO之类的台系烂货,这块板也是,但目前没看出有鼓包的,请教各位高手,5VSB怎么会漏到12V上去?

网友:
不好理解得     要不用水先洗洗主板?

网友:
谢谢斑竹,漏电是在关机时插诊断卡发现的,因为如果用一个5VSB在1A以上的电源,关机时诊断卡的12V灯就会微亮,我实在查不出是哪的问题了~洗能管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