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问哪个数据恢复软件好用啊

楼主(2007-07-07):
各位朋友,请问哪个数据恢复软件好用啊,要好用一点哈
数据恢复

网友:
易我数据恢复向导,我个人认为

网友:
国产的算:易我数据恢复向导(四川)
进口的算:FINALDATA(日本)
EASYRECOVERY(台湾)
R-STUDIO(美国)

网友:
要看你的数据是因为什么原因损坏的

网友:
楼上正解。从数据丢失原因来考虑用什么软件。上面说到的软件我基本都不用。

网友(2007-12-21):
针对不同的情况,运用不同的软件,综合运用,事半功倍呀!

网友:
居然还要看数据丢失的原因用软件?有没有人总结下各种情况用哪种软件撒??

网友:
楼上说的软件我全用过,..........

网友:
R-STUDIO(美国)
这个比较好,可以恢复原文件夹路径,希捷公司出有一个数据恢复软件就是用它OEM的

网友:
易我数据是还不错,用起来简单

网友:
EasyRecovery-v6.04完全汉化版
EasyRecovery-v6.04完全汉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