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5故障!

楼主(2007-07-07):
有太飞利浦的107S5显示器故障为开机1小时左右有刺耳的声音,显示正常!关电再开(热的状态下)故障依旧。怀疑是虚焊所致。但不知从何处着手,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显示器

网友:
是不是高压包打火的声音,再看是否有虚焊的现象

网友:
飞利浦的机器虚焊的相对少一些.
刺耳声,你可以拆开机器,仔细听一下大概是那发出的呀.然后再针动维修.

网友:
先判断是电源还是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