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老主板,自检过后,死机(已放弃)
会员843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7-07):
一586 老主板.,CPU类型为 Scoker 7
型号为TX97-E
自检能通了...到读IDE那一关就卡住了,死机了

主板没有烧过的痕迹.....一CPU供电.有点发烫.....(换过还是发烫)BIOS是AWARO  目前刷不了BIOS (没有那种垃圾板)本机也进不了软区.....

各位高手给点明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找BIOS,另外考虑IDE控制器的问题,即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得,不过先是BIOS不能刷,没有相应的板,本身的板读不到软区也读不到硬盘.....
真没招......IDE控制器从何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着打打IDE口的对地二极体值看看有无异常。

网友:
如正常能点亮的话,清除下bios.或将此板的板载cache搞掉.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支持,我最后放弃了,586的板,我搞着搞着,硬盘又咯达咯达的响了,还是还人吧,越搞就越坏,不敢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