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问题

楼主(2007-07-07):
请问,正常情况下连在南桥上的32.768KH那个晶体两脚都有电压吗?它们应是多少伏呢?

网友:
要量频率,而不是电压,电压第一不准确,第二不具有判断故障的准确性。

网友:
正常情况是两个脚都是有电压的!
工作电压要在0.1-0.9V之间!
这个是他的工作电压~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电压32.768才可以工作!
但是并不代表有电压32.768就已经正常工作了!
关键还是要看波形!
用示波器去打!

网友:
有没有电压,要看触发电路的设计方案.

网友:
强啊,三位高手回答你的问题呢!!

网友:
fq

慢慢学吧.年轻人..

网友:
我的那个一脚是0.6V另一脚是0.1V,还没有用示波器打,因为手边没有.

网友:
那两脚的对地电阻都为17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