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急!!!在线等

楼主(2007-07-07):
联想有种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口是接在联想品牌机后面的,是直流12V的,现在想把这显示器接到别的电脑上,可没12V电压输出,今天一大早不知道是没睡醒还是怎么的,没注意这么多我直接用万用表的线做导线接入220V市电,叭叭,直冒火花,不知道显示器现在烧了没有!

我想问一下修显示器的朋友,本来12V直流电的,我现在接了220V市电,不知道显示器坏了没有?有哪位朋友能告诉我!谢谢了,或者液晶显示器里有没有保险,会不会只烧保险呢?

网友:
没睡醒也不会接220进去吧 命好的话可能只烧保险(估计也没保险),不走运的话,嘿嘿... 里面估计烧得一片焦黑了~

网友:
不是吧,那我不死了!!!!!
应该有保护吧!

网友:
拆机看看就知道什么不行了.

网友:
应该烧了一串.只要大芯片没坏还有修复的希望.不要灰心.

网友:
晕```````看来"麻烦大了"  !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22V 市电啊?能当直流20用吗?

网友:
里面肯定糊了。不过,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屏可能烧掉了,你可以拆开来看看,运气好的话只是烧掉保险啦,但你这种状况很可能将屏后面的那个主芯片也挂了拉,这样的话要重新换同款的芯片,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天啊!居然能作出这样的事情,不过....屏应当没事,交流电进去,直流滤波电容能短路大部分的电流,基本是电容短路-烧铜箔-烧保险....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