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的不显示,15的显示

楼主(2007-07-07):
一个金枫彩的845GL主板,开机后跑码正常,不显示,用15的显示器能显示,用17的就不行,是完全不能显示的那种,连第一屏的开机画面也没有,之所以说这么多就让请大家不要再去想什么刷新率的问题,因为完全不能显示,不关系统的任何事.我怀疑是BIOS但手头没有这东西,哪个大哥有给一个试试

网友:
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没听说过这种故障...怀疑显示器本身有问题(15针的脚有没有少,有些数据线少了针能用,但是放其他显示器上不一定行)

网友:
没碰过这样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我试了多个显示器,都一样,只要是十七的就不显示,十五的就没问题,十四的也没问题,真邪了

网友:
是集成显卡吧    查行场信号   测频率   不知道你插过独立的显卡没有?    有没有换过内存?

网友:
已经解决了

集成不带独立显卡插槽.内存也换过,不过现在问题解决了,是集成显卡的插头问题,更换就没事了.

网友:
晕死,真是无奇不有啊,什么故障都有啊!!!

网友:
呵呵,看来显卡接口也会搞出怪故障

网友:
我只见过液晶与有的老主机不亮 没见过楼主说的

网友:
谁说的集成不带独立显卡插槽,GL的不带显卡插槽,但是G,GV的都带独立显卡插槽

网友:
那15的为什么能用呢?

网友:
就是啊那17的行为什么15的就不行了呢??????/我们讨论一下吧?

网友A:
先回答十楼的,我说的不带显卡插槽是就我的板回答五楼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的板,那个坏头我取下来后不甘心,就直接给它破开来,才发现其中的一个针断了,造成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最下面一行左数第二个针。那根针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还请知道的说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回答十楼的,我说的不带显卡插槽是就我的板回答五楼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的板,那个坏头我取下来后不甘心,就直接给它破开来,才发现其中的一个针断了,造成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最下面一行左数第二个针。那根针 ...

主板上VGA接口最下面一行左数第二针是:场同步信号.
对应于显示器D15插头的14针.

网友:
那为什么15的能显示????

真怪

网友:
最下面一排依次是“ 地 、时钟、行同步 、场同步、数据”  对于17”的显示器 大多采用了I2C总线控制  缺少时钟应该是不行的, 它是用于检测你有没有接上显示器!

以上是本人愚见 不对之处 请予以指正

网友:
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十五显示器的对应那根针是断掉的,是三星的,,难道十五的就不用时钟了吗??

网友:
哦!
原来如此啊!但是场同步信号应该会引起不亮啊!

网友:
楼主在忽悠人,武汉话江夏话-闹眼子

网友:
我没见过。我见过插上显示器就不开机的。先开机在插显示器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