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7):
各位大哥`技展1786GF显示器按了下复位变的没有对比度了`请各位大哥指点下、还有他怎么进工厂模式我试了几种都不行啊``小弟在此先谢过啦
显示器

网友:
问题已搞定`机子刚拿来是显示超暗`单菜单颜色正常`上网查了下`有关这款机子多数是这个问题``只能进工厂模式调了```上天不复有心人`。黑哦黑终于被我进去啦```技展《1786GF》工厂模式菜单选择到缩放上先单击一下然后长按就进去啦```和大家分享下``我的表达能力不太好``希望大家多谅解哦